充电电池分不清正负极

楼主(2023-03-28):
从太阳能灯拆的旧充电电池没有标正负极我也分不清正负极,请教那个是正极那个是负极。

网友A:
你没有一块破万用表?

网友:
所有的电池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真的让人无语了。

网友B:
有嘴嘴的是正极

网友:
有凹环的是正极

网友:
凹凸,阴阳,负正,通常情况下
实验法:用4-5V电源正负极分别接触电池两端1分钟,发热或者BOOM的就是接反了,微温的就是接对了
声明:以上方法有一定危险性,模仿者后果自负,本人不对任何后果负责。

网友:
正负极不好确定就用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一块破万用表?

混矿坛的哪会没个万用表

网友:
混矿坛的哪会没个万用表

有表也得会用 ,出来混真的要交点学费

网友:
有凸起的是正极,希望各位老哥给我的diy大赛28号作品投投票ヾ(′∀`。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一块破万用表?

电池正负极都分不清的,你觉得他会有万用表吗?

网友:
有凹槽的一端为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一块破万用表?

怀疑凸起的为正极,怎么也感觉不对,充不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嘴嘴的是正极

凸起的部分没有环环,有环环的部分没有凸起,这就犯难了。

楼主:
这个5号充电电池带环环的是正极,不带环环的是负极好分辨。

楼主:
哪个是正极。

网友C:
万用表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都是零电压,冲不进去电,现在怀疑电池正负极接反了。

楼主:
到底没字的哪个是正极

网友D:
看样子是锂电的,加了保护板。实在分不清的话,把皮扒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是锂电的,加了保护板。实在分不清的话,把皮扒了看看吧。

都是坏的就拔皮看看吧。

网友:
从制造上讲,有气体逸出的正极用环环收口。充电试试看

网友:
这个怪样子没有个万用表还真不好确定。

网友:
如果都是0电压,估计就废了!

网友:
你这个是碱性充电电池.外壳是正极.带凹槽的是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凸起的为正极,怎么也感觉不对,充不进电。

楼主 图中这个是正极的可能性极大,极大,从几乎所有受电器的电池盒结构来说,只能是这样的结果,致于充不进电可用加高电压并监测电流的方法,调压方式加高电压直至出现电流,如果一定范围都没有电流出现,很可能就是一个占位桶或不可逆的废物了。

网友:
报废的电池还能充进去电吗,可笑

网友:
万用表都测不出来电压的,就直接丢垃圾箱吧。

楼主:
有没有充电电池带环环的布为为负极。

楼主:
内部结构,从带环环的部位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内部结构,从带环环的部位拆的。

就是碱性电池,外壳正极。套个绿皮冒充充电电池。(充电电池内部结抅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碱性电池,外壳正极。套个绿皮冒充充电电池。(充电电池内部结抅不是这样的)

有一个尾部写的两个字,好像写的“南孚”两字。

楼主:
估计是碱性电池,电压能上到1.584v

网友:
以前就有偷工减料的用碱性电池不充电电池,实际充不进多少,控制不好还容易漏液

网友:
就算是平头的正极,与负极还是有区别的。
万用表一量,多数可区分正负极。
万事不可绝对一刀切。有时用万用表量一次性碱性电池,也有反的时候。风就多次遇到。多想就好。

网友:
不会是碱性电池吧。

网友:
镍镉,镍氢,锂电,对于普通充电电池,一般的都是面积大的负极,面积小的正极。当然,最好用破万用表测一下予以确认。

网友:
这种破电池还是别玩了,十有八九都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结构,从带环环的部位拆的。

你这个不是可充电池,碱性一次性电池不能充电,否则有爆炸危险!

网友:
倍量那此就丢垃圾桶吧,没有价值

网友:
有凹环的一边为正,这个百试99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