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集成块能否用来替代1.5V收音机的功放?

楼主(2023-03-28):
那时疫情被封无聊,想着买几片集成块回来玩玩(5元/片)。收到后顿时傻眼了,这玩艺绿豆那么大,没法焊到洞洞板上。暂时搁置了。这两天突然想起以前用过一种IC转换PCB,可以把MSOP焊盘转换成洞洞板的引脚孔。准备在某宝买一些转换PCB回来,等收到后就开始动手。
有个问题想请教论坛各位老师,这个集成块的参数85mW是什么概念(见参数表附图),如果用来替代1.5V收音机的功放部分,能否有足够的音量?

LM4916

LM4916

楼主:
补充电路图

LM4916电路图

LM4916电路图

网友:
一般来说,85mW功率足够了

网友:
这声音推动耳机还行,喇叭声音太小,起码0.1瓦以上,另外输入电压0.3-0.7V,接CD机可以,收音头0.1伏会造成推动不足,声音更小

网友:
85mW功率是BTL接法的功率。

网友A:
这东西可以认为是LM4871(8002)的超低压供电版本,表格给出的输出功率、失真度等参数,实际使用很可能无法达到。厂家的PDF典型应用是把功放集成块的放大倍数设定为1倍,如果实际要达到85mW的不失真输出功率,输入信号幅度须达到与输出幅度相同级别(1.5Vp-p),这对于音频前置放大与功放集成块共用电源的收音机来说根本不现实,因此实际使用必须把功放集成块的电压放大倍数设定得远远大于1(比如说5倍以上),然而当集成块的放大倍数远远大于1,输出功率、失真度等参数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最后,说说85mW输出功率是否够用的话题,这个输出功率级别基本与6管收音机套件——中夏S66相当,用新电池在安静的室内收听声音还算可以。

网友:
1.5V供电驱动扬声器,还是用带输出变压器的方案靠谱。

网友:
可以替代带变压器推挽功放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可以认为是LM4871(8002)的超低压供电版本,表格给出的输出功率、失真度等参数,实际使用很可能无法 ...

谢谢老师解答。老师的意思是输入的强度不够大,所以输出可能达不到85mW。如果这样做:先用一片LM4916(BTL或两个声道并联)放大一次,再用另一片LM4916(BTL)再放大一次。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解答。老师的意思是输入的强度不够大,所以输出可能达不到85mW。如果这样做:先用一片LM4916(BT ...

再放大一次的话输入信号是不是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放大一次的话输入信号是不是太强了?

这类功放集成电路块,可能不适合级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