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导航上的音频芯片cd3313e0可用什么替换?

楼主(2023-03-28):
(图片)

网友A:
TB上,不是很多吗??又不贵,很便宜,1块多点,何必要找替代品?

网友B:
就是TPA3113国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上,不是很多吗??又不贵,很便宜,1块多点,何必要找替代品?

想换个好点的。大品牌比国内的好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TPA3113国产版

想换个好点的,比如以前的换成7313nd,解析度会提高,不知道这个能换不,很奇怪因为看PDF上定义和芯片大小都一样的,但实际上却CD3313比TDA7313小很多。等到了我再看看。

网友:
提升有限。真不建议折腾~~

网友:
就是玩,找个替代的更有感觉

网友:
CD3313=PT2313=TM2313

楼主:
备用了TDA7313,还是翻车了,这个原车的CD3313是比较小的封装,我虽然查了PDF上写完全一致,但其实这个封装太小了,比TDA7313小了至少一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备用了TDA7313,还是翻车了,这个原车的CD3313是比较小的封装,我虽然查了PDF上写完全一致,但其实这个封装 ...

各位;除了前叠;是;厂商名称简写.

中间数字是IC功能所属

大帅们;您们往往简去了后叠,这是坏习惯;

CD1019   CD1019M   CD1019S   是不同长/宽,不同脚距的同型号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位;除了前叠;是;厂商名称简写.

中间数字是IC功能所属

哈哈,是的,我是开始是查了CD3313EO这个的,但找到的PDF都是3313没有专门EO,尺寸这块就搞错了,到手的TDA7313ND比这个大了一倍。型号就是图片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TPA3113国产版

不是 TPA3113是6wx2功放

7313   2313  3313是模拟讯号的音频几选一及其他音频调整前处理电路

有时,一大堆数字都是同一功能.

但有时,相同一个数字IC却有很多天渊之别的功能, 例如;

ULN2003 ;   六路电流放大

TA2003   CD2003  FM /AM 收音IC.

TDA2003 ;  10W功放

楼主(2023-08-18):
又上来看看,折腾了好几个。现在不玩了。

网友:
弄个usb声卡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