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一个简单问题我修了两小时

楼主(2023-03-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情况,根本不会考虑线路问题!

有没有发现:线路是什么问题?

绝缘不好?

有水进去了?

电线质量不好?

网友:
有经验的不往这处想,没有经验的想不到。

网友:
有经验了,就不怕了,哈

网友:
能修好就是手艺不错。

网友:
故障原因楼主没有描述

网友A:
修东西有时要靠经验积累。

我修好过10多台微波炉,但后期有一台也是搞了好几个回合才找到故障点。故障现象是开启微波加热时,会烧机内220v保险。

问题其实出在高压电容内部存在接线端子与外壳的短路。由于疏忽了这电容外壳接地线等连接关系,也因为高压保险不烧,导致兜了几个圈,包括买变压器回来换。兜圈无效后才想起这个地方,换电容就修好了。

网友:
估计是被老鼠啃了

网友:
  判断是过流引起跳闸还是漏电引起跳闸,最简单的办法是串入一个灯泡再试。

网友:
这种故障我也碰到过,夏天开着突然跳闸了,在开机不启动,后全部将室外的保温层拆掉,发现一根电线一处烧焦了,自己接上用一个所料瓶瓶口朝下套装上,确保不进水,用了几年了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东西有时要靠经验积累。

我修好过10多台微波炉,但后期有一台也是搞了好几个回合才找到故障点。故障现 ...

微波不打火.有加热.基本是电容

网友:
通常如果是过流的话,会跳配电箱里这一路的空气开关,个别情况可能前面的漏电保护开关也会跳,如果是只跳前面的漏电保护开关而本身的空气开关没有跳的话,通常就是漏电,测量一下火线及零线与接地之间的绝缘情况,如果绝缘电阻太小是会跳漏电保护开关的。如果是有短路故障的话,本身回路的空气开关是一定会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