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ULN2204收音机,电压稍低FM波段就无声,请教重点检测什么地方?

楼主(2023-03-29):
     前不久仿海燕3404收音机电路diy了个FM高频头,折腾了几天不成功(现在已经成功),看到咸鱼上有40包邮的海燕3404出售,就下手买回来参考,昨天收到,清洗波段和电源开关后收音机基本正常,已经能收到电台。

    中波、短波没问题,重新统调后灵敏度很好。

    不得不说,大喇叭收音机,听起来就是爽,40元捡到宝了。

    FM波段电压低于4.5V就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中短波正常),该机4节1号电池供电,按理说ULN2204收音机电压适应范围很广就算3.5V都应该能正常工作才对。

   FM高频头部分,三极管基极由ULN2204的16脚供电,有稳压功能,供电电压在3V到6V变化时,高频头部分两只三极管工作点变化很小,感觉原因出在ULN2204上 。

   对ULN2204这种老芯片不怎么熟悉,检测了1天没找到原因,请教各位,应该重点检测什么部位?

网友:
关于改成品收音机元件数值的方法,我个人的看法是:既然这收音机原本是正常工作的,元件数值没道理不对,因为如果不对的话,它出厂的时候就有问题,不会是到现在才出问题。

网友A:
我 的春雷3P9-2也是2204的, 经常FM低端不起振,高端收台,灵敏度偏低。
别的资料上说,该IC容易损坏,不知道是不是指国产的。
集成度较低的IC。

网友B:
检查电压低的时候是否起振,大概率是没有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压低的时候是否起振,大概率是没有起振

高放和变频部分工作电压由ULN2204稳压提供(16脚),基本不受外部供电电压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放和变频部分工作电压由ULN2204稳压提供(16脚),基本不受外部供电电压影响。

那就只能一级一级的检查了

网友:
2204这个单片集成电路我在30多年前就自己做电路板,组装过收音机,它本身可调节的原件很少,你主要重点检查三个晶体管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的春雷3P9-2也是2204的, 经常FM低端不起振,高端收台,灵敏度偏低。
别的资料上说,该IC容易损坏,不 ...

2204的标准电路,AM和FM中频部分使用中周太少,选择性一般般,所以灵敏度不会太高。

我再测测看,实在不行,买几片2204回来更换试试。

网友C:
2204的AM和FM是公用中放的,中波没有问题,应该是前端的问题,供电不正常,部分元件变质,高放和混频管性能下降,你不是有图纸吗,对着图纸先看供电,慢慢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4的AM和FM是公用中放的,中波没有问题,应该是前端的问题,供电不正常,部分元件变质,高放和混频管性能 ...

目前问题就在这,低电压下几个三极管工作点基本没变化。

网友:
本身这集成块电压特性不好,80年代有人拿一台牡丹收音机找我,说四节一号电池不到一月声音失真,灵明度低,就是ULN2204,而分立件可以用俩月

网友D:
关键16脚电压,调频时要1.6-2.0V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16脚电压,调频时要1.6-2.0V这个样子。

16脚电压正常,供电在4-6V之间变化,16脚电压在1.95-2.03V之间变化。

网友:
我才疏学浅,帮不上各位老师的忙。不过ULN2204这个IC,前年我买过两次了。现在这个IC的价格也很便宜,包邮也才1.5元。可以买几个回来试试,把原来的IC拆下来,焊上插座,多换几片ULN2204插上试试。
我在淘宝买的ULN2204、ULN3839、TA7641、TA2003都是这么试。准备几台用各种IC的收音机就可以了。

网友E:
看电路图,1BG2(9018)的集电极供电并不是从2204上过去的,它的偏置是由2204的16脚供应的,但是集电极是电池那边直接过来的,通过1R11和1C18、1C20滤波退耦,1R9限流,然后送到集电极的。1BG1的集电极供电也是走的这一路。
建议检查(或者更换)一下1C20那个电解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电路图,1BG2(9018)的集电极供电并不是从2204上过去的,它的偏置是由2204的16脚供应的,但是集电极是电 ...

1C20和1C18都拆下来用电桥测过,没问题。

2204第16脚电压很稳定,基本不随供电电压变化。

网友E:
反复看电路和2204的数据手册,对于2204来说,基本上FM和AM都是共用的;并没有哪一部分专属于FM的。虽然2204内部的解调电路可能是FM专用的,它通过某种方式切换FM鉴频和AM检波,不过仍然觉得它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我觉得不像是2204的问题,你还是重点检查1BG1和1BG2那两部分电路吧。9018嘛,换个管子试试也很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复看电路和2204的数据手册,对于2204来说,基本上FM和AM都是共用的;并没有哪一部分专属于FM的。
所以我 ...

好的,目前暂无头绪,只能更换混频级的三极管和周边电容试试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16脚电压正常,供电在4-6V之间变化,16脚电压在1.95-2.03V之间变化。

基本可判断2204电路片的问题,用该集成电路的机子修过不少,也走了很多弯路,总结了不少经验,电路片坏的概率比较高!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本可判断2204电路片的问题,用该集成电路的机子修过不少,也走了很多弯路,总结了不少经验,电路片坏的 ...

如果是2204的原因的话,只能是内部的FM鉴频器出问题了,因为只有这部分貌似是FM独有的功能,其它所有功能都是AM和FM共用的,而且解调电路的外部引脚也是共用的。只不过我没看明白这IC它内部是怎么切换FM鉴频和AM检波的。

网友:
个人观点,感觉是FM混频管停振了,虽然FM高放与混频由16脚供给,但是电池电压下降后,这个脚的电压应该还是有轻微变化的。可以换一个管子试一下,或者是把1R7改成100k试一下。

网友:
试试8脚对地的电容3C2减小到四、五千pf样子。史普拉的片子检波与鉴频是一块的,还依赖音频输出电容一起工作,玩ULN3839才发现这个缺点,还有与电位器串联的RC组件注意一下,或改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1C20和1C18都拆下来用电桥测过,没问题。

2204第16脚电压很稳定,基本不随供电电压变化。

16脚稳的是1,2管的基极偏置,集电极电压下降也会对信号输出产生影响。可对比电池正常时的集电极电压和电池下降后的集电极电压差有多大。本振管的电流约1毫安且是恒流的,你测一下。(680欧电阻上约0.7V)

网友:
ULN2204工作电压范围是3V~12V,应该怀疑FM独立的部分吧?
代用型号:TA7613AP、TDA1083、HA12402、

海燕3604收音机就是4.5V供电的。
海燕3604收音机电原理图(ULN2204A)G.jpg

网友:
可以断开1R10及2204第16脚,分级加可调节电源试一下

网友G:
2204带灵敏度调节功能,

楼主:
多谢各位帮助,问题解决了,1R11电阻虚焊接导致实际电阻过大,压降太大导致FM高频头供电电压不足。

拆下重新清理引脚并焊接牢固后,现在供电电压降低到3V依然正常工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帮助,问题解决了,1R11电阻虚焊接导致实际电阻过大,压降太大导致FM高频头供电电压不足。

拆下 ...

哈哈,早就说FM两个管子的集电极供电可能有问题,但是我以为你这老鸟不会把1R11这个环节忽视,于是我第一个回帖后就默认你肯定检查过1R11,结果到头来你那会儿还是没检查1R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早就说FM两个管子的集电极供电可能有问题,但是我以为你这老鸟不会把1R11这个环节忽视,于是我第一 ...

不好意思,一开始没留意集电极电压,只测试了三极管的静态电流。导致没有第一时间找出故障原因。

网友C:
你讲的故障一般都是跌宕起伏,后面反转很精彩

网友H:
ULN2204集成电路是美国斯普拉格公司生产的,指标还是不错的,当年我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讲的故障一般都是跌宕起伏,后面反转很精彩

俺最近有点飘了,修理收音机不按常规步骤走,以后要注意。

  修理这台海燕3404,只测了三极管的静态电流,没测各管脚电压就武断的认为可能是集成电路出问题。

  要是以前,俺一定会测三极管各脚电压的,这样很快就查出集电极电压过低,然后顺藤摸瓜找出故障。

结果偷懒少了一个检测步骤,多折腾了2天才修理好。

网友C:
我修收音机一般不求人,修不好怪自己没有本事,因此遇到问题会更用心,因此没有遇到过修不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修收音机一般不求人,修不好怪自己没有本事,因此遇到问题会更用心,因此没有遇到过修不好的。

对!求人没用,又费周折,自己摸索,边学边干,不断总结,既学到了知识,到最后又修好了机器!两全其美!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台海燕3604收音机用的也是ULN2204A集成块,调频很好收音灵敏声音很好,但是中波无台不知好何检修,请指教 ...

1、先确认波段开关接触良好(可用万用表测试)。

2、测试一下短波能否收到台(最好晚上短波信号强),短波能收到台,重点检测中波天线2B2、本振线圈2B4和周边电容电阻。

3、如果短波也收不到台,重点检测2B5、2B6 中周和周边电阻电容看有无内部断线或者严重失谐。

还有更加的的方法,找台正常的模拟收音机,收到台,然后引出465K中频信号,分别从2B6、2B5注入,来判断故障点是在中放还是在本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求人没用,又费周折,自己摸索,边学边干,不断总结,既学到了知识,到最后又修好了机器!两全其美!

的确求不求人都可以修好的,但是我觉得发帖大家唠唠嗑,挺好。

网友K(2023-12-22):
引用 网友G:
2204带灵敏度调节功能,

请问这位坛友,2204的哪一脚是调节灵敏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ULN2204集成电路是美国斯普拉格公司生产的,指标还是不错的,当年我做过。

老虎哥说的有理,美国老的设计非常严谨的,这傢伙的中放可是有五级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位坛友,2204的哪一脚是调节灵敏度的?

暂时记不清了,等有时间查一下,

网友L:
在芯片的第16脚对地接一个电阻,改变中放级的电压,调整增益。芯片出厂时厂家已经把芯片测试分组了,把电阻值的分组印在芯片型号的最后两位数,前一个数字表示调幅时的值,后一位数字表示调频时的值。如果这两个数字是11,则表示这个电阻不用接。

网友:
最后两位数字仅表示电阻值的分组,不代表电阻的具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芯片的第16脚对地接一个电阻,改变中放级的电压,调整增益。芯片出厂时厂家已经把芯片测试分组了,把电阻 ...

春雷3P9-2集成片是ULN-2204-22,16脚调幅时R8电阻为6.8KΩ,线路图上为*号,调频是断开和R8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这位坛友,2204的哪一脚是调节灵敏度的?

刚才翻遍书本,没有找到,忘记是在哪里看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