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小模块

楼主(2023-03-29):
不满意蓝牙音箱的音质,从sky猫上买了个蓝牙模块,双声道大音量,直接3.7v锂电或5v外接电源都可,直插3.5mm耳机孔。为图省事,直接把模块用双面胶粘在了18650锂电池盒上。这下自由了,可以戴着耳机随便在房间走动,就能听到立体声音乐,可以隔着一堵墙听。蓝牙在用我的赛扬g3930电脑播放时,无迟滞现象。如果距离或阻隔大,声音会出现断续,但不会滞后。结果满意!

网友A:
  有线耳机秒变蓝牙耳机?找个外壳装上比较好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耳机秒变蓝牙耳机?找个外壳装上比较好看 。

谢谢回复;还没想好做什么样的外壳,做外壳,用大的电池夹子就不合适了,好像用聚合物的小锂电比较合适。

网友B:
N年前我买过了,物美价廉的蓝牙模块!

不过,我现在淘汰了不用了!

几十元的带蓝牙接收天线的铝合金盒子非常好!外观也漂亮!
就是这台小东西,带音量控制电位器。

网友C:
十来块钱或者几十块钱买的还是算了吧,芯片都是国产山寨的,不会有好的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N年前我买过了,物美价廉的蓝牙模块!

不过,我现在淘汰了不用了!

谢谢回复;很实用,特别是用在那些音质好的老音箱上。那种单耳戴式蓝牙耳机,只能听听新闻,听音乐太差了!蓝牙的好处就是不用线连,音箱可放置在任何位置,自由随意。我买的模块系列里,也有带着功放的,还有一种超小型的,可以从它周边的接口引入关机、电子音量控制等等功能,好像一块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来块钱或者几十块钱买的还是算了吧,芯片都是国产山寨的,不会有好的音质

谢谢回复;好像没有这样绝对,芯片的原理和设计都一样。蓝牙作为一种数字传输工具,抗干扰是它最大的特点,而排除了干扰源后,还原声音的质量自然就好。可能好的芯片,对能源的消耗小点,作用的距离远点。但它属于短距离传输工具,只能在有限的距离内使用。至于音质,主要和音源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好像没有这样绝对,芯片的原理和设计都一样。蓝牙作为一种数字传输工具,抗干扰是它最大的特点 ...

赞同楼主的 观点!

10几元钱的 蓝牙模块也有 好的 音质!

网友D:
把这个蓝牙模块接胆前级效果是否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这个蓝牙模块接胆前级效果是否更好呢???

谢谢回复!这大概还得看音源、主板的音频数字芯片吧?从主板上看,蓝牙模块的数字通道与某些主板上的数字接口等同,可能理论带宽要比光纤差一些?但我的这块¥7小模块,连接我的振膜式耳机,效果还是不错的,用它听下载的普通音质mp3(高音质的需要会员身份)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演奏Anton Bruckner的大部头交响曲,虽然不像现场感受的那样清晰,但乐音的强弱、各种乐器的表现力、调式变化与和弦变化都比较清晰,特别是背景噪音很小(大概还是音源好吧),表现还令人满意!不知连接胆机是否可以?图上耳机就是蓝牙耳机。 屏幕截图 2023-03-29 155044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大概还得看音源、主板的音频数字芯片吧?从主板上看,蓝牙模块的数字通道与某些主板上的数字 ...

说明你这个蓝牙模块的DAC解析力还是不错的,连接胆机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好像没有这样绝对,芯片的原理和设计都一样。蓝牙作为一种数字传输工具,抗干扰是它最大的特点 ...

芯片如果涉及到A/D(模数)或者D/A(数模)转换的,不同的芯片是有音质差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芯片如果涉及到A/D(模数)或者D/A(数模)转换的,不同的芯片是有音质差别的。

模拟的东西就算一个电阻的阻值要做的很精确都很难,别说模拟的芯片了,性能指标可以差很多。纯数字的简单芯片(不是CPU那种复杂的)反而好做,很多芯片都有国产的替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拟的东西就算一个电阻的阻值要做的很精确都很难,别说模拟的芯片了,性能指标可以差很多。纯数字的简单 ...

5G基带芯片的射频部分涉及到电磁波的调制解调就属于模拟芯片,这类模拟芯片国内差距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如果涉及到A/D(模数)或者D/A(数模)转换的,不同的芯片是有音质差别的。

谢谢回复;不太清楚它的数模转换。但蓝牙行业标准规定必须支持SBC编码,另外有几种可选编码,MP3是其中一种。至少我的这片蓝牙是支持MP3编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的东西就算一个电阻的阻值要做的很精确都很难,别说模拟的芯片了,性能指标可以差很多。纯数字的简单 ...

谢谢回复;基带一词概念所包括的范围被扩大了。基带,指基本的带宽,它可以是很低的频率。所以基带传输易受干扰并距离很短,它必须经过调制为载波发送出去,才能够实现长距离传播。调制后被称为频带,为了节省频带占用,还需用特殊技术裁掉对称的边带,使它成为单边带(已经包含了完整的基带)。现在指的手机基带模块,实际上是包括调制解调后的频带的,大概技术难度就在于那个单边带技术吧?

网友F:
我也买了一个,很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基带一词概念所包括的范围被扩大了。基带,指基本的带宽,它可以是很低的频率。所以基带传输易 ...

你说的这个原理,无线电广播的信号幅度调制(AM)就是,属于比较简单的,近百年前就有了。而4G、5G等手机信号的现代调制解调技术是相当复杂的,因为需要高速传输语音和数据就是高带宽、移动端高速移动、抗干扰抗衰落、多径效应等,基站的天线也变得很复杂。
基带信号的频谱是在0hz附近的,经过调制以后频谱就搬移到较高的频率上了,所以叫频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基带一词概念所包括的范围被扩大了。基带,指基本的带宽,它可以是很低的频率。所以基带传输易 ...

AM单边带技术至少大几十年了,没有什么难度,稍微高档的收音机都有。

网友G:
蓝牙传输还真有很大区别,10年前想用蓝牙无线传输音频信号(不想布线),选用了多款蓝牙传输模块,都是高频衰减厉害,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款飞利浦蓝牙适配器(要290元)才算勉强满意。时至今日蓝牙传输已应用很广了,但仍很容易分辨出蓝牙耳机、手机传输到车载音响等和直接有线连接的区别,所以我认为蓝牙传输还是有损压缩的,听普通语音、流行歌曲、低码率mp3也许不易分辨出,听CD、无损音乐、320Kbps的mp3就是一耳朵的事

网友:
这个好像是M-28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AM单边带技术至少大几十年了,没有什么难度,稍微高档的收音机都有。

单边带技术并不简单,概念非常抽象,表达的数学公式也很难理解,可以说一点也不比阵列波干涉现象简单。能够剪裁载波的一边带宽,又不影响基带的完整性,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收音机的带宽远远小于视频讯号,更比不上数字讯号了。所以,要做出好的基带调制解调模块来,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G:
蓝牙传输还真有很大区别,10年前想用蓝牙无线传输音频信号(不想布线),选用了多款蓝牙传输模块,都是高频 ...

谢谢回复;高频衰减可能与编解码器有关,与蓝牙传输还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蓝牙是采用所谓的跳频与无线传输技术,工作射频与手机、WiFi频段通用,所以不会对音频的高频部分产生衰减。早期的产品,高频不理想可能与声源或编解码器有关,实际上,蓝牙只是一种近距离传播手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用复杂的跳频链路管理方式抗干扰,至于音质,就看芯片里集成的是那种类型的编解码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边带技术并不简单,概念非常抽象,表达的数学公式也很难理解,可以说一点也不比阵列波干涉现象简单。能 ...

通信技术涉及的数学原理和公式确实都是非常复杂和深奥的。AM幅度调制以后基带信号频谱被搬移到较高频率的上下两个边带,我的理解是用一个带通滤波器可以滤出单个边带,然后发射出去。因为上下两个边带信号的包络都包含了原始基带信号,所以传输单个边带射频信号就够了,而且可以节省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信技术涉及的数学原理和公式确实都是非常复杂和深奥的。AM幅度调制以后基带信号频谱被搬移到较高频率的 ...

感谢回复;是这么个机理。但数字讯号基带是超窄带,有点像单边带最初运用在老式莫尔斯电报发报上。而数字基带载频频率高达数G,两个边带的差距微乎其微,这个滤波器就得非常精细才行,稍微偏差,上下边带就一起被滤掉了。

楼主:
谢谢回复;模块就是这个型号,比较好找,不像有些蓝牙音箱,也不注明它的呼号,靠猜。

网友A:
  现在流行蓝牙耳机,音质和做工都很好,价钱也便宜,唯一的缺点是电池坏了很难更换。最近在实体店买了3付三星手机原配的AKG耳机,才18块钱一付,高低音比较平衡 ,听感很好,打算网购一个带电池的蓝牙接收器配上,当无线耳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流行蓝牙耳机,音质和做工都很好,价钱也便宜,唯一的缺点是电池坏了很难更换。最近在实体店买了3付 ...

谢谢回复!赞同你的想法。其实好音质的蓝牙耳机,耳机部件才是关键,它能不能完美的还原声源,直接决定感受的好坏。再加上蓝牙的传播方式,就能够和线连耳机媲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一个,很好玩。。。。。。。。。。

谢谢回复;你的蓝牙模块比我的更小,大概可以装在大的普通头戴式耳机里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是这么个机理。但数字讯号基带是超窄带,有点像单边带最初运用在老式莫尔斯电报发报上。而数字 ...

一般幅度调制(AM)的载波频率不会那么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一般幅度调制(AM)的载波频率不会那么高。

一般来说载波频率越高,对应的传输带宽也越大,不会用普通的AM调幅、单边带,而是用其它现代的调制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载波频率越高,对应的传输带宽也越大,不会用普通的AM调幅、单边带,而是用其它现代的调制技术。

谢谢回复;没太看明白你的意思。蓝牙的基带带宽非常窄,也就是它的没有经过调制(进行频谱搬移和变换)的原始电信号所固有的频带非常窄,但其无线调频层(不是调幅)也就是载波是2.4GHz ISM频段的微波,而它跳频方式的链路建立、连接和拆除的管理层,大概也不会使用复杂的单边带调制方式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没太看明白你的意思。蓝牙的基带带宽非常窄,也就是它的没有经过调制(进行频谱搬移和变换)的 ...

你可以了解一下QAM、OFDM等现代新型调制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了解一下QAM、OFDM等现代新型调制技术。

谢谢回复;我个人想法比较简单,有时间可以大致了解一下。对蓝牙数字通讯系统来说,调制技术只是系统底层的硬件技术,它上面还有中间协议层也就是与高层应用协调的技术,以及高层应用程序如音频的压缩算法等等,所以它不像模拟通讯那样简单直接。所以,对这些技术有个大概的了解就行了,至于深通就交给专业的技术人员去研究吧。

网友H:
超距离 了就会有信号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超距离 了就会有信号衰减

谢谢回复;确实是这样,距离远了就会出现声音断续现象,这和蓝牙的设计有关,它的定位就是近距离通讯,不像WiFi等,可以以比较远的距离传输。它比调频广播有优势的就是抗干扰。现在你周围的电磁环境非常复杂,周围除了有手机、电视、微波炉、食品搅拌机、质量略差的LED灯泡、冰箱空调电机、邻居装修的电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干扰源,而最可靠的抗干扰手段就是蓝牙。

网友(2023-05-18):
  用拆机的蓝牙耳机模块有个外壳,也有按键,还不知道改装起来音质怎样。买了两只AKG的,摊上运费每只大约15块钱,找个时间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