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长虹lt42710fhdx开机有时模糊

楼主(2023-03-29):
请教各位老师,长虹液晶电视有时开机模糊关了等半天开机又会清晰,如果开机模糊多次开关机都是模糊,请问是什么问题,是不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楼主,在电视播放时先拔掉逻辑板至屏的排线(左右两边各拔一次看屏幕显示情况。象这种情况大概率可能为液晶屏出了问题。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