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SG7电子管能用什么管子代替?

楼主(2023-03-29):
最好是能用七角小管代替

网友A:
6J3 6J4 6J5

楼主:
引用 网友A:
6J3 6J4 6J5

可以直接代替吗?

网友:
用6SJ7试试。

网友B:
6FQ7 可置换,也可以用6N8p转管脚代,也可用12au7转管脚代,只是功能近似率较高的应急代换。

网友C:
6SG7是遥截止五极管不能用6J*代用。可以用小七脚6K4直接代用,如果增益不够 可以 降低阴极电阻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6FQ7 可置换,也可以用6N8p转管脚代,也可用12au7转管脚代,只是功能近似率较高的应急代换。

你这都是双三极管。6SG7是五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G7是遥截止五极管不能用6J*代用。可以用小七脚6K4直接代用,如果增益不够 可以 降低阴极电阻阻值。

谢谢需要做什么修改?

网友D:
6SG7是 半遥截止管,不是完全的遥截止。

看特性曲线,大八脚用6J4P,小管用6J4  都行。

没有不敬的意思啊,楼主要是没有强迫症,就对准了管脚用原参数直接用就行,电子管在一定范围内自适应性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6SG7是 半遥截止管,不是完全的遥截止。

看特性曲线,大八脚用6J4P,小管用6J4  都行。

好的!感谢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需要做什么修改?

如果是收音机上的管就带AGC这样的话就得用6K4跨导与内阻都很接近6S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