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3-03-29):
大家都知道,一般的EE\EI型变压器,线圈都是绕在中心柱上的,两侧是没有线圈的,那么,是不是变压器工作时,只是用了中心柱的磁性能,与两侧是无关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我拆过好多逆变器和电源的变压器,EE形铁氧体磁芯的,有些中心柱是短一点的,这是不是就是气隙,防止磁饱和吗?逆变器的变压器好像没有气隙的。还见过用铜带绕的初级,铜带的导电面积怎么计算?比如一条铜带,宽25毫米,厚0.4毫米,是计双面还是计单面?如果厚0.1毫米呢?又怎么计?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有两侧铁芯,形成闭合磁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侧铁芯,形成闭合磁路

是这样吗?

网友:
是的,所以有人嘲笑E牛磁漏大,功率上不来。

网友:
大家都知道,一般的EE\EI型变压器,线圈都是绕在中心柱上的,两侧是没有线圈的,那么,是不是变压器工作时,只是用了中心柱的磁性能,
1: 是的,只感应了中心柱的磁通量

与两侧是无关的?
2:磁力线都是闭合的,中心柱的每条磁力线都要形成回路,如果没有两侧,就只能穿透空气形成回路,而空气的磁导率极低,磁回路将呈现极大的“磁阻”,中心线圈将通过更大的电流才能在中心柱产生同等的磁通量。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我拆过好多逆变器和电源的变压器,EE形铁氧体磁芯的,有些中心柱是短一点的,这是不是就是气隙,防止磁饱和吗?
3、为了控制磁阻,获得需要的磁通,也就是控制线圈的电感量。  磁阻大,线圈激励更大的电流才会让磁芯到达饱和磁通。  磁饱和不是麻烦,很多场合需要利用磁饱和特性。

逆变器的变压器好像没有气隙的。
4、逆变器追求的是效率,气隙带来的大磁阻将需要更大的励磁电流,会加大损耗。

还见过用铜带绕的初级,铜带的导电面积怎么计算?比如一条铜带,宽25毫米,厚0.4毫米,是计双面还是计单面?如果厚0.1毫米呢?又怎么计?请多多指教。谢谢
5、百度纯铜的电导率,把材料截面换算成平方米,直接按比例折算。 电流垂直截面方向流动,电导率、截面积、铜带长度决定了电阻。

网友:
如果你再仔细的看一下E型铁芯的话,你会发现中心的铁芯面积是两边铁芯的和,也就是说中间的要大一些,两边的小一些,具体的数据就是中间的面积是两边的两倍,这种日字型的铁芯,线圈绕在中间的话,漏磁会少一些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一定要绕在边上的话,那么边上的铁芯面积就要与中间的一样,另一边的只能为0了,这就是口字型的了。好多的C型铁芯就是这样的。
当然,日字型铁芯,还是有线圈露在外面的,所以又有了一种磁罐,把所有的磁力线都包起来了,那种是漏磁最小的了。

网友:
好好学一点电磁理论吧,很多事情告诉你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
在工频变压器中 铜带的宽度乘以厚度 是导线的截面积 铜带是圆铜线的一种变形

楼主:
谢谢指教。
这种铁氧体又是什么原理?以前修电视机,高压包上的,我见过用这种磁芯绕的逆变器。这是R形磁芯吗?比EE磁芯效率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