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骊威的车机,准备改家用。关于低音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3-03-30):
就是这个。准备听个响就行。

网上买了尾插:

跟卖家沟通了下,这个机子貌似不能直接接低音。然后大家又都说高转低不好。

我手上还有50块的音箱带的低音炮可能用不到了?

请教下各位老师,那低音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好好学习

那经过10K电阻,能有多少损耗左右声道???

刚查了下,大致懂了,麻烦老师帮忙指正下。

1)随便一路喇叭的左右声道混合,用下面这个电路

2)上面电路的输出信号,接到低通滤波上(pdd买低通滤波板)

3)低通滤波出来的低音信号接功放。
3)功放出来的信号接低音喇叭。

网友:
先接上听到响再说,
效果不好再加低音炮

网友B:
低音炮一般就是左右声道用10k电阻做加法
然后通过运放缓冲之后再低通滤波,再放大,完了再驱动炮的功放
只是个前置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接两分频书架音箱

低音6寸或8寸的橡胶边喇叭

准备最大只上到3寸的。放桌子上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音炮一般就是左右声道用10k电阻做加法
然后通过运放缓冲之后再低通滤波,再放大,完了再驱动炮的功放
...

我是完全小白。。还请老师仔细指导下,名词太多了,有点看不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完全小白。。还请老师仔细指导下,名词太多了,有点看不懂了。。

小白就花钱买呗,少走弯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最大只上到3寸的。放桌子上够了。

3寸,还讲什么低音????????

6.5寸起再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完全小白。。还请老师仔细指导下,名词太多了,有点看不懂了。。

高转低,人家的意思是让你,输出左右声音各串10K电阻出来转低信号。

居然你已经有了低音炮,那么将转出来的低信号接入你的低音炮输入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寸,还讲什么低音????????

6.5寸起再说吧

我另外做了一个音箱,pdd买了个功放板和俩喇叭,接上自己的几十块的低音炮,感觉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JVC   UV-2000就是用的白盆3寸全频喇叭

名木打造的箱体

老师可以上图分享学习下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另外做了一个音箱,pdd买了个功放板和俩喇叭,接上自己的几十块的低音炮,感觉完全不一样。

每个人的喜好,听感,差别还是很大的,各自喜好吧

相机里,有底大压死人

音箱也基本同理,大1寸效果都好很多

3寸也就听个响,说效果再好,也是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转低,人家的意思是让你,输出左右声音各串10K电阻出来转低信号。

居然你已经有了低音炮,那么将转 ...

我搜索了下,这个高转低,是转成低电压的信号再去给功放吧。直接给低音喇叭的话,会不会所有信号都给到低音喇叭了?是不是得接功放,把信号分一下,一般信号给俩正常喇叭,低音信号给低音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的喜好,听感,差别还是很大的,各自喜好吧

相机里,有底大压死人

我本身木耳,就是打游戏的时候听到爆炸声感觉完全不一样。可能我pdd买的喇叭质量太差,才20几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搜索了下,这个高转低,是转成低电压的信号再去给功放吧。直接给低音喇叭的话,会不会所有信号都给到低 ...

百度,好好学习

那经过10K电阻,能有多少损耗左右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正:是JVC  UV-7000

见下图

这个真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完全小白。。还请老师仔细指导下,名词太多了,有点看不懂了。。

讲白了,找个好的电源,漂亮一点的木壳子(网上有车机改家用套件,按型号买),把车机装进去,你唯一要准备的就是一把螺丝刀,一对音箱,4欧姆的最好因为车子喇叭一般都是4欧姆阻抗,真没有8欧阻抗箱子也行,就是灵敏度差一些(不是音响发烧友金耳朵听不出来),5-20瓦都行.先听个响。我用一台本田CRV的车机改过,(偷偷说: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动手能力不足(特别是木匠油漆匠)不要妄想自己做壳子,买套件很便宜,电源都配套的。

网友D:
车机音质很不错的,关键是价格便宜,功能多,玩了车机再不想折腾那些乱七八糟的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机音质很不错的,关键是价格便宜,功能多,玩了车机再不想折腾那些乱七八糟的功放了

确实不错。准备明天买个麦博M100bt接上去。

网友(2023-05-15):
低音不要过于强,听得到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下,大致懂了,麻烦老师帮忙指正下。

1)随便一路喇叭的左右声道混合,用下面这个电路

反过来说,这个方法可以用来给车上增加一个低音功放,我觉得.

网友:
这个是深圳产的,它没有大连松下电子生产的好听!

网友:
电路元件大众化

网友(2023-06-24):
我也有这个车机,十五年前接在客厅带一对6.5的书架箱,整体还行,低音一般

网友:
有没有短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正:是JVC  UV-7000

见下图

原装的jvc音箱吗?

网友:
蓝色线收音机天线控制重低音应该不用加试过几款丰田的低音效果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