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途越车机导航说明书

楼主(2023-03-30):
进手一辆二手车,上任车主改装了一个大屏导航,重启后显示途越,想查一下是否可以插流量卡,上网没有查到,不知坛里是否有用过此物的,在此先谢过。

网友A:
我用的是途越大屏导航,是WIFI版,不能插卡的。能用卡的是有4G天线的,很好判断。如果有,就要拆开主板装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途越大屏导航,是WIFI版,不能插卡的。能用卡的是有4G天线的,很好判断。如果有,就要拆开主板装卡 ...

哦,是这样,那我这个可能也是wifi版的,我说怎么没有找到插卡的地方,也没有天线,那后面有那么多的插座没有接线是做什么的呢?是否可以接探头,测量车内外的温度?
感谢谢您的帮助,谢谢

网友:
你看一下机器后面是否有协议盒,如果有,可以在导航仪里看到车辆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