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在折腾什么?

楼主(2023-03-30):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DlY中频变压器。用废旧的增益提升线圈架及磁芯仿制了一只312一4中周。并在一架外差机上得到了验证。可以完全代替成品中周。而且还弄清了电子管中周的一些规律。关健时刻是可以救救急的。其次再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高手。像这类拘造的中周上面可否再加绕一层再声线圈?如果可以的话,是绕在上面好还是下面好?因为非常想制作一台外差式的再声机。看看倒底是什么体会。例如灵敏度和选择性怎么样?DlY么就是个折腾!折腾成功了的话那是很快乐的!因为这种中周是没得买的。所以在这里向各路高手請教。很希望能得到帮助。 。顺便发上自制的中周图片。其中有一只半成品。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A:
绕再生是什么意思? 超外差的?还有这动作?

我也在做。
3D打印试制可调耦合式中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再生是什么意思? 超外差的?还有这动作?

我也在做。

过去在一本线路图中看到过超外差式一级中放带再声的线路图。收集了下来已有几十年了。老式的中频变压器上端加绕再声线圈。(中周式样是上面图中的半成品款式)但这种中周己无法购卖到了!所以只有自制。慢慢来总会有希望的。 DlY就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再生是什么意思? 超外差的?还有这动作?

我也在做。

你比我更强,三D打印可是最新的技术!

网友B:
哇,南通老乡自己做中周,

铁皮外壳看得出您的底功;

还在研究再生,你挖得太深了;

点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去在一本线路图中看到过超外差式一级中放带再声的线路图。收集了下来已有几十年了。老式的中频变压器上 ...

电路图来?
看下。

按说这玩意有骨架,有磁芯,不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南通老乡自己做中周,

铁皮外壳看得出您的底功;

谢谢老乡的鼓励。反正空着,DlY的含义其实就是折腾一下。另外也是出于好奇,想试做一架带再声的外差式电子管三灯机,看看与标准的外差机有什么不同。几十年了,一直存着的一个期待。看一下自己能否制作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来?
看下。

好的明天我画好后上传。

网友C:
音响及收音机的爱好者,都是喜欢折腾.......这过程是一个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来?
看下。

坛友,你要的线路图我找来了。今天发给你。这个电路可能做过的人不会多!主要是过去的老式中周已经没有了。不知312一4中周能不能替代。反正我没事瞎折腾。主要是想弄个明白,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个资料上说明是在中频变压器的次级线圈上加绕三,四十圈作为再声线圈。机器调整时要注意再声线圈的相位。可以換头试一下。另外再声的强弱可以用增减线圈的方法来确定最佳的圈数。一共有两种电路,我目前用的是6Nl作功率输出的线路。暂时还没有完工。不知效果如何。以后再向朋友们汇报。希望图片能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坛友,你要的线路图我找来了。今天发给你。这个电路可能做过的人不会多!主要是过去的老式中周已经没有了 ...

补充说明:再声线圈为L3。我用的是弟二个线路(下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响及收音机的爱好者,都是喜欢折腾.......这过程是一个享受...

对对!朋友说得不错。折腾就是图个开心。打发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你要的线路图我找来了。今天发给你。这个电路可能做过的人不会多!主要是过去的老式中周已经没有了 ...

你好。这个中周我可以试着做一个给你试试。

相关的资料就上面哪些吗?

次级紧耦合,加绕30-40圈。至于线径啥的没说?

另外再生的调节可以考虑线圈上串并电阻,这个理论上说可以,但我不知如何做。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这种结构的好于你做的第二种结构的。

第二种结构,调节顶上那个线圈的磁芯如果太靠里的话,影响下面那个LC的频率,反之也是如此。
不过这里有个特点,就是如果减小电容,那么磁芯势必往里,耦合系数就变大,做的好的话会出双峰。也就是通过更换电容,可以改变特性。

但我还是感觉第一种结构,做成两个线圈距离可调的,或者中间插入一段可调的磁芯,导致耦合系数可调。

另外我看你用的单股线,这个如果用多股,譬如0.07*3,Q值会更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中周我可以试着做一个给你试试。

相关的资料就上面哪些吗?

朋友你好。数据因为没有给全。抱谦了。原始数据为0,13㲺包线绕30一50圈,调整到管子刚刚起振未振就好。所以圈数可能会根据各人情况作为调整。我的自制中周是用0,12㲺包线绕制的,我換装在一台外差机上灵敏度没有什么变化。可能要用仪表精确测定才能分出高下!我目前准备在仿制的312一4的次级(下边的地方)加上40圈来试一下。因为有家务。不能天天弄。只得有空就上机。所以还需时日才有结果。到时候再与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位元老强强联手一定能出优秀的成果。

谢谢前辈的理解与支持。我们老人也就是折腾个简单的东西了。现在有些高新科技我们文化不行。弄不懂了!一代胜似一代。后继有人才好。其实我对仪表也是情有独终。但是在农村附近没有人喜欢弄的人。只能一个人关门造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