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轮电动车的电源漏电保护器能不能换家用的?

楼主(2023-03-30):
看到电动车上的漏电保护器标注的是48V,6000A电摩专用,能不能换230V家用单路的漏电保护器?标注是230V,6000A。上面标注的6000A不是指的电流吧?如果是电流的话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能不能用230V的代替使用呢?

能用,看上面那个专用空开的型号标签DZ47-63      32A,额定交流电流63A,当直流32A空开使用。但最好不用,直流比交流灭弧困难一些。安全第一生命只有一次。

家用空开热磁脱扣特性:        B型曲线(3ln~5ln)        -
                                        C型曲线(5ln~10ln)        -
                                        D型曲线(10ln~14ln)

网友:
6000A电摩专用?还漏电保护,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断路器吧?

网友A:
就一个直流断路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直流断路器吧

以前使用的时候,真的在雨天会出现跳闸的情况,后来送不上电,只能弃用的,

楼主:
以前有过跳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有过跳闸的

一般是发生了过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直流断路器吧

对,负载性质不一样,随意更换不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使用的时候,真的在雨天会出现跳闸的情况,后来送不上电,只能弃用的,

哪边过电流跳闸了

网友C:
48V,6000A电摩专用是空开,没有漏电保护功能,电动车上的漏电保护器是一般人的错误叫法。

“标注是230V,6000A。上面标注的6000A(或上图的4000A)不是指的电流吧?”---------是指最大短路电流 。超过可能损坏空开,不超过,短路会跳闸。

能不能换230V家用单路的漏电保护器?----------------不是漏保是空开(也没有单进单出的漏保)。漏保在电瓶车上根本没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V,6000A电摩专用是空开,没有漏电保护功能,电动车上的漏电保护器是一般人的错误叫法。

那么,能不能用230V的代替使用呢?

网友:
直流空开见有正泰的NB1Z。电单车上装的杂牌货,所标参数敝朝风气不必细究。

空开用在电单车上不太合适,震动、水汽灰尘、放置姿势都有影响。易出现触点接触不良而过热,内部细小机械零件松动而无故掉闸,或生锈卡死不能跳闸。用大号保险管较好。

电单车上的电瓶就算短路也不是太大电流,常见DZ47交流用的空开凑合用可以的。

网友D:
电动车专用和普通家用的空开区别在于,一个是低压直流,一个是高压交流,这样就需要设计不同的脱扣线圈和灭弧装置,区别最大的就是灭弧装置,别的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V,6000A电摩专用是空开,没有漏电保护功能,电动车上的漏电保护器是一般人的错误叫法。

我的原车上的是ZHAT  兆泰电器  DZ47--63  B40  48V~  IEC60898  GB10963.1   6000A  电摩车专用。更换上的是CHSRME   DZ47--63  C10  230V~400V  50Hz   3000A.  原本想更换上一个6000A的但是没有穿心孔不好安装,这个有细孔,可以用铁丝固定。我现在就是想使用开关功能,可以长时间停车时断电,减少电量损耗,因为单管电锁,还有电流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车专用和普通家用的空开区别在于,一个是低压直流,一个是高压交流,这样就需要设计不同的脱扣线圈和灭 ...

灭弧在闭合状态下还起作用吗?还会影响吗?还是只在开闭时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发生了过载吧

也许是,当时猜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灭弧在闭合状态下还起作用吗?还会影响吗?还是只在开闭时出现?

拉电弧,肯定是在开和关的时候,开的时候比较小,主要是在关闭的时候。不能灭弧,就象电焊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原车上的是ZHAT  兆泰电器  DZ47--63  B40  48V~  IEC60898  GB10963.1   6000A  电摩车专用。更换上 ...

空开那个3000A6000A是分断能力,一般只看交直流、电压、额定电流就行了。就是230V、48V、B40、 C10那些数据。C10是10安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开那个3000A6000A是分断能力,一般只看交直流、电压、额定电流就行了。就是230V、48V、B40、 C10那些 ...

另外两个开关是C25与C32的,只是没有穿孔,不好固定,B40是40A直流的意思吗?

网友F:
随便用,俺都更换使用了8年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两个开关是C25与C32的,只是没有穿孔,不好固定,B40是40A直流的意思吗?

B40是B型40A,交直得看其他参数。B是脱扣电流等级是2、 3倍额定电流这样。电动车直流电压低,电流也不很大,230V的交流空开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随便用,俺都更换使用了8年咯

好的,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B40是B型40A,交直得看其他参数。B是脱扣电流等级是2、 3倍额定电流这样。电动车直流电压低,电流也不很 ...

好,谢谢解惑,

网友:
不能用230的代换,脱扣线圈供电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灭弧在闭合状态下还起作用吗?还会影响吗?还是只在开闭时出现?

电弧只会在开闭瞬间出现,只要尽量不在带载情况下开闭开关,使用寿命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