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出存货,大众桑塔纳专用轮胎监测

楼主(2023-03-30):
桑塔纳 轮胎 监测
gy
邮寄
买家
大众4s店装车的桑塔纳专用轮胎监测,这种专用款有10大报警功能,比之前的便携式4大报警增加了像轴压超差报警等等,没有装车模块都有电(3v以上),安装需接车载导航,具体请参考说明书

电转转电磨套件已出,其他继续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64693&extra=

补充内容 (2023-3-31 17:39):
只有一套,内置的模块和之前出售的便携款通用

网友A:
要是带单独的显示器就牛逼了。。。

网友B:
只能连接原装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带单独的显示器就牛逼了。。。

带单独的显示器那种便携式的没有这么多功能,这种对于使用桑塔纳的来说是不错的,关键看接头能否用在自己车机上,据说polo也可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连接原装导航?

请看图上车机的接头形状,需要先确认匹配这种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看图上车机的接头形状,需要先确认匹配这种接口

需要知道这种接口的定义,我用的是铁将军的,接线就比较简单,可以在普通导航使用,使用普通导航的倒车影响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知道这种接口的定义,我用的是铁将军的,接线就比较简单,可以在普通导航使用,使用普通导航的倒车影 ...

铁将军也是不错的品质,适应面广,很多车型都可用
这款产品的制造商上海泰好专做TPMS轮胎压力监测系统十多年,在TPMS这个行业国内知名度也蛮高

楼主:
还在,继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