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一下,10KV线路供电设备检修维护,其中某个检修台区公变完成后

楼主(2023-03-30):
可以先送电吗?
我觉得好像不能的。
但我电话咨询时,对方说某个台区先完成的可以先送电。这些客服大概懂都不懂,在电话里还说我专业,笑死人了。
只是十几年来没有曾因为检修维护而连续停过十个小时以上的情况。夏季为了往东部输电停一天的时候却不少(去年夏季他们是不敢停的)。

图片里检修台区有几十个(专变和公变),本小区就涉及四个公变。

网友A:
如果检修工作还包括10KV线路,时间肯定会长些。首先得确认10KV线路已经检修完毕,所做的安全措施已经拆除,所有工作人员已经撤出工作现场,才有可能向10KV线路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检修工作还包括10KV线路,时间肯定会长些。首先得确认10KV线路已经检修完毕,所做的安全措施已经拆除, ...

通知好像说的就是纯粹的10KV线路。这是发到各小区和单位的通知。

网友B:
这里没有通知书,有时手机上都不通知线路检修,就停电10小时以上,你去找谁去。

网友:
一条线路有多个用户的情况,必须全部完成工作退出检修状态后才能考虑送电。某个用户检修完成不能送电。送电的条件至少是全部检修工作完成,人员全部撤离完成。

网友C:
停送电制度相当严格,规范。这些制度都是都是各种事故换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送电制度相当严格,规范。这些制度都是都是各种事故换来的。

严格执行停送电制度是必须的。
我想知道的是,10KV线是不是主线35KV分支开始,然后转10KV变压器和后面进小区和各单位变压器这一段?不包括35KV主线?
如果是,那么……其实我还没有仔细看过大街上变压器是如何搭在35KV线上的,搭线是不是用的带绝缘子的挂钩,明天我得仔细看看究竟,如果是挂上去的,那么各检修台区就可以根据检修进度自行决定挂搭时间而不需要全线停电。

网友D:
10KV线路设备检修,就得以10KV线路检修为准,线路检修工作没有完成,线路没送电前,变压器检修完成送电(合上开关)也没用。单台配电变压器检修,基本是检修完成一台就恢复到停电前的状态(合上开关)一天在十几个地点检修十几台变压器,不可能等工作都完成了再回头挨个送电。用户有需要停电配合检修低压供电设备的,另外申请要了停电令的情况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检修工作还包括10KV线路,时间肯定会长些。首先得确认10KV线路已经检修完毕,所做的安全措施已经拆除, ...

估计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这个10KV的小区和单位入线停电的通知,也许35KV公变也在同时检修维护,所以必须留够时间,10.5小时是正常情况下的停电时间。
反正在这里十几年还没有遇到过供电设备检修维护停电十个小时的通知,一般都是说东部缺电,你们小区要停电半天之类的通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KV线路设备检修,就得以10KV线路检修为准,线路检修工作没有完成,线路没送电前,变压器检修完成送电(合 ...

10KV线路设备检修要断开上游的35KV是对的,但没必要让35KV线路停电吧?
客服对我说一个台区提前完成就可以提前送电,大概也是基于上述前提。

网友:
引用 楼主:
10KV线路设备检修要断开上游的35KV是对的,但没必要让35KV线路停电吧?
客服对我说一个台区提前完成就可 ...

检修10KV线路设备没必要断开35KV线路。10KV线路出口(间隔)都有断路器(开关)控制停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10KV线路设备检修要断开上游的35KV是对的,但没必要让35KV线路停电吧?
客服对我说一个台区提前完成就可 ...

但是为了减少停电时间,10KV设备检修一般不是紧急情况的例行检修大多数都是配合上一级变电站(线路)检修进行停电检修时间安排。也就是220KV线路检修其所带的110KV,如需要检修也同时间安排停电检修,同理,110KV线路检修,35KV也安排检修,35KV检修10KV也趁机检修,事故处理另当别论。

楼主:
我还想到一种情况,就是全线范围停电和某个台区的实际停电时间不是完全重合的,台区停电时间段包含于全线停电时间段;台区停电时间段小于等于全线停电时间段。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我却认为这是我想多了
接电话的客服对我说:我们不是电老虎,我们是电老鼠!
我没有搭她的话,心想,你们是电老鼠?很形像嘛。硕鼠硕鼠,无食我电,三岁贯汝,适彼天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想到一种情况,就是全线范围停电和某个台区的实际停电时间不是完全重合的,台区停电时间段包含于全线停 ...

停电检修时间是一级一级配合的,35KV变电站检修要向110KV变电站申请停电令,且计划停电时间要小于110KV变电站的计划检修时间,10KV线路设备检修要向35KV变电站(调度)要令,计划停电检修时间小于变电站的计划停电检修时间。区台的配电变压器检修时间小于变电站(10KV)线路的计划检修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电检修时间是一级一级配合的,35KV变电站检修要向110KV变电站申请停电令,且计划停电时间要小于110KV变 ...

那么,10KV设备检修是否包括35KV变10KV变压器的检修呢?
这次只提到10KV设备检修维护,包括的范围并不大,也就一个电力服务所发的通知,接通知的就是某某线影响的几个小区和单位(几个社区而已)。我所在的单位(县团正处级办公区生活小区混合)并未接到这样的通知。这两地隔了几两个社区三公里距离而已。
这次这边停电大概只是小范围,并不涉及35KV线路停电。

楼主:
如果35KV线路要停电的话,那么该乘机检修设备的区域就应该很大;
如果35KV线路不停电,那么10KV检修设备的灵活性就很大了,一个电力服务所服务区协调起来相当容易了,检修完了后跟35KV线路合闸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23-4-1 00:46):
趁机

楼主:
通过以上分析,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个供电服务所在扯虎皮拉大旗,欺负广大不懂的人民群众。

网友:
电力检修有严格的检修规程,不是你想的那么随意,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线路停电,负责检修的工作负责人持的是第一种电气工作票,工作票载明了检修工作的地点,检修范围,停电设备,停电时间,检修工作的内容等等。
值班员根据电气工作票填写电气操作票,操作票详细载明了每一路出线开关的操作步骤,必须做的安全措施(安装接地线,悬挂标志牌,安装的遮拦等等)。
停电操作的时候是两人在一起操作,一个人监护(唱票),另一人执行具体的操作。在两人确认待操作的设备无误的时候才可以操作。操作完毕之后接着安装接地线,悬挂标志牌,安装遮拦等等。
送电操作同样按照电气操作票的步骤一步一步来,确认检修工作全部完成,所有检修人员已经撤离工作现场,才可以拆除安全措施,让停电设备具备有送电的条件。

网友:
检修工作全部结束之后,值班员要向调度进行汇报,讲明检修工作已经结束,工作人员已经撤离现场,安全措施已经全部拆除,设备已经具备有送电的条件,待接到调度的命令之后才可以向设备(用户)送电。
值班员与调度的通话全程录音,值班员根据调度的命令填写送电操作票,然后才能送电。送电工作也是两人一起操作,确保送电工作的程序,待操作的设备正确无误才可操作。
停,送电工作时非常严谨细致的,都是根据调度的命令才可以进行操作,不是谁都可随意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没有通知书,有时手机上都不通知线路检修,就停电10小时以上,你去找谁去。

打95598电话

网友:
一九九几年的一次10千伏事故 一个电工组 计划在10千伏农用电线路末端 移一台农变 由于刚浇完地  不好走近 远望来电方向跌落闸上没有闸管  认为有明显断开点 此线路不带电 既未验电 又未封挂临时接地线 第一个登变台的当即被电昏迷 带班长被吓昏迷 现场紧急抢救 保住了命 调查时发现 跌落闸虽没有闸管 但是上下闸嘴用单股铝丝勾连 远望看不出来 连续违章操作 酿成人身事故 过后被电者心理阴影挺大   改作仓管员

楼主:
高压电危险性高不是不合理停电的理由。电老虎就是利用人们的无知来来强调自己不作为和扯虎皮拉大旗的理由。

网友:
规范的供送电制度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必须严格镇守。回首往事,因为违规采用约时送电,导致一位刚刚走出校门的中专生,挂在了27米高的10kv线路上,血的教训,记忆犹新。

楼主:
我看见的事故里高危操作死人比电工触电死亡的高几倍!让你多为人民服务,你就扯你危险,然而,你们总是削尖脑壳往电力部门钻,却没有看见有人逃避电力部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35KV线路要停电的话,那么该乘机检修设备的区域就应该很大;
如果35KV线路不停电,那么10KV检修设备的 ...

110KV.35KV停电你一般情况下不会知道,但是电力部门为了减少停电时间,安排检修一般都是乘上级变电站检修时安排所辖的线路,工区的检修工作。但是发现所辖的线路,工区有故障隐患,等不到上级线路停电,就得临时安排检修或抢修。但是都得提前报计划,提前申请,最少提前一周,一般都是提前一个月申请。待上级调度批下来在安排具体实施时间,这时供电部门一般情况下会提前一周通知重要用户停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KV.35KV停电你一般情况下不会知道,但是电力部门为了减少停电时间,安排检修一般都是乘上级变电站检修 ...

我又下载了国家电网app专门想看看公告,在最后看到提示,说“有可能提前送电”,才明白是我们小区乱通知,说“最早送电时间18:30”,造成误会,所以我才对这次维护安排不满,看来客服的说法没有问题。如果不能提前送电,客服直接告诉我35KV线路也在维护就够了,但我并没有接到附近还有停电,甚至连我们小区四周都不停电,而我们要停10.5小时,我就很不满了。
当然,也不能排除电力服务所专门收拾我们这些用户。电老虎的名字不是白叫的。
其实停电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但我对电力公司这帮人,如果要打虎,必先收拾他们。
谢谢你!

补充图片

网友:
如果是小区四周仅仅是你们这个小区停电,其它的不停,意味着不是上级变电站停电检修,仅仅是某一10KV出线出了故障而停电检修。
一般来说,架空线路出现故障比较好处理,如果是10KV电缆出现故障,相对于架空线路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时间会长一些。
在市区一般都看不到10KV架空线路了,估计你们那里大概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下载了国家电网app专门想看看公告,在最后看到提示,说“有可能提前送电”,才明白是我们小区乱通 ...

停电时间一般都是按通知时间滞后几-十几分钟,送电时间不能滞后,如果有工作没有按时完成,一重新向调度申请办延期送电手续,工作提前完成则可以提前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