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铅酸蓄电池应该先充电还是应该先使用?

楼主(2023-03-30):
二轮电动车上的新铅酸蓄电池,随用随充还是用到电量不多了再充电?

网友:
都可以,但用到电量不多情况下要即时充电,铅酸电瓶最怕的就是亏电,即用即充是比较可靠的办法。长时间亏电使极板硫化而容量下降不可逆致报废,也不能过(度)充电,过充电则使极板物质疏松脱落而损坏。

网友:
铅电瓶的最大敌人就是硫化,如果极板硫化严重了,这个电瓶就废了, 防止硫化的主要措施就是及时充电。楼上说的放三个再充电,说明他是卖电瓶的。

网友:
用完了放仨月再充

网友:
理论上是先充电再用,干荷式铅酸蓄电池,在出厂保存期6个月内,密封完好的电池加液就可以使用,以后随用随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