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电脑无刷风扇改成无刷风力发电机?

楼主(2023-03-30):
就是这样子的风扇

网友A:
这个里面有3极管和霍尔元件组成的检测、开关换向.....

3极管和霍尔元件是需要电流来启动的....

如果没有辅助电源,无刷电机将很难改造成发动机...

即使用干簧管,都不好搞....

有刷电机就简单,直接转动直接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有3极管和霍尔元件组成的检测、开关换向.....

3极管和霍尔元件是需要电流来启动的....

里面也有磁铁

网友:
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将定子线圈绕组改接,按测定的极性串联或并联引出,或图方便只取一组线圈引出即可。

网友:
里面有电子元件,很难直接输出电压,就是改造成功,发的电也有限,不可能像网络直播一样带动大灯泡

网友:
这个没意义吧。其他无刷电机多去了,不会用这种。

网友:
电机里有磁极,有绕组,按理能发电,而实际上发出的电要外引很困难,做这种改造没必要也没有意义。

网友:
拆开从绕组直接引出,霍尔拆掉。   我怀疑你是来水经验的,

网友:
把无刷驱动电路板拆掉,只保留绕组线圈,线圈引出来,再接全桥整流块,把线圈的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单个风扇功率太小,可以采用几百个风机阵列,迎风面积也大一些

网友:
毫无意义,不如用电动三轮车电机,直接就是三相发电机。

网友:
无刷电机成本比有刷高多了,一般里面会配3个霍尔元件,用来风扇上,大材小用,要知道小区闸门也才是普通的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