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调感矿石机

楼主(2023-03-30):
使用NXO-80磁环叠加20支成磁芯,线圈用0.04*220利兹线绕在30ml注射器上,中波频率范围内空载Q值850~1140之间,检波元件使用HSMS-286C,支架及调谐装置见照片,在四楼使用6米鱼竿天线和晾衣架地线可以接收十几个电台。

补充内容 (2023-6-5 15:21):
该机收音视频
https://tieba.baidu.com/p/844592 ... A47250A2997E5677...

网友(2023-06-03):
引用 网友A:
磁棒头粘一个塑料螺杆,然后用转动螺母调感是不更精确且简单

精细调节,可以,短波、FM可能有价值。
但大范围找台又不方便了。
对SW、FM可以把您的螺杆方法作为微调与楼主的结合:螺母放在线圈筒上,左右只微动5mm即可了。
中波似乎一般用不上。

网友B(2023-03-30):
调谐结构设计的不错

网友C:
调感设计得构思新颖,请问李兹线是多少股的?

网友D:
非常有创意,做工精良,保持矿机接收高品质,还省掉了调谐电容,点赞!

网友E:
省了大空连,简洁,Q值这么高,收台这么多,赞。

网友F:
非常棒!调谐机构设计的很新颖,很巧妙。调感矿石机最大的优点之一:省去了昂贵的可变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顶一个。

谢谢关注,祝您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谐结构设计的不错

谢谢关注,祝您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顶一个。

谢谢关注,祝您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感设计得构思新颖,请问李兹线是多少股的?

谢谢关注,祝您愉快,是0.04*220的利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有创意,做工精良,保持矿机接收高品质,还省掉了调谐电容,点赞!

谢谢gxg0000老师的支持和鼓励,祝您天天好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了大空连,简洁,Q值这么高,收台这么多,赞。

谢谢好友关注,祝您天天好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棒!调谐机构设计的很新颖,很巧妙。调感矿石机最大的优点之一:省去了昂贵的可变电容!

谢谢好友关注,祝您愉快!

楼主:
今天测试了固定电容器时调节磁芯的Q值,普通云母电容Q值大约在400~560之间,和银云母电容的Q值500~900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供各位老师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测试了固定电容器时调节磁芯的Q值,普通云母电容Q值大约在400~560之间,和银云母电容的Q值500~900之 ...

魏老师好!
在线测Q值,检波管与负载是否断开?假如断开,用银云母电容与线圈谐振,Q值应该与空载低不了多少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魏老师好!
在线测Q值,检波管与负载是否断开?假如断开,用银云母电容与线圈谐振,Q值应该与空载低不了 ...

已经和检波器件断开测量的,有天线线圈和其他元件在的话可能会有影响,空载下的Q值大约在1140左右。

网友:
调感的点子很好

网友I:
古典风格,现代磁环阵列,不知286C Rd值多大,看电路图不带变压器,似乎用高阻耳机,老味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和检波器件断开测量的,有天线线圈和其他元件在的话可能会有影响,空载下的Q值大约在1140左右。

这里加个银云母,能下降多少

网友J:
理想矿机的雏形。

网友K:
其实最初磁凎芯的价格比空气单联要高很多,比如怎么装矿石收音机那本书里提到的共青团员牌矿石收音机,采用的就是磁棒抽拉选台。而作者说目前我国没有那种磁棒铁心,也没有那种先进的矿石检波器,所以就是采用空心线圈配空气单联和方铅矿石检波器来模仿。
现在磁棒非常多,过去可以自制空气单联,但是想自己做锰锌铁氧体陶瓷,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楼主:
谢谢关注,祝您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古典风格,现代磁环阵列,不知286C Rd值多大,看电路图不带变压器,似乎用高阻耳机,老味道。

谢谢关注,就想实验下磁环叠加成磁芯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理想矿机的雏形。

谢谢老虎哥关注和支持,祝您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最初磁凎芯的价格比空气单联要高很多,比如怎么装矿石收音机那本书里提到的共青团员牌矿石收音机,采用 ...

谢谢关注,现在磁性材料可选性很多,祝您愉快!

网友L:
用磁棒应该要好点吧

网友M:
请教老师磁环是用胶水粘接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磁棒应该要好点吧

谢谢关注,祝您愉快!有源的再生机锰锌磁棒好一些,无源的矿机锰锌磁棒选择性不如镍锌磁芯,个人浅见。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老师磁环是用胶水粘接成的吗

谢谢关注,祝您愉快!磁环叠加后煮腊,冷却后除去内芯。

网友(2023-05-30):
别有新意,非常不错。

网友:
制作精良 思路巧妙 加分点赞

网友A:
磁棒头粘一个塑料螺杆,然后用转动螺母调感是不更精确且简单

楼主:
短波再生机我用的是蜗轮蜗杆进行可变电容器的精细调节,效果很好,轻松接收7050M的LSB。

网友:
设计好的很

网友(2024-01-23):
非常的好,学习了!

网友:
漂亮 非常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