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状天线的疑问

楼主(2023-03-30):
最近有不少老师发了环状天线的帖子,说环状天线信噪比好,可用于中波段,我最近看天线书上讲信噪比和天线有效口径的内容,也分析了一下环状天线的这些参数,按书上讲如果圆环一米粗细直径一厘米的环状天线在中波段辐射效率不到万分之一,天线有效口径也是很小,而磁棒天线在中波段辐射效率和天线口径也差不多,磁棒天线其实就是特殊环状天线这大家都知道,按照信噪比公式两个天线就是辐射效率不同,但差别也不大,所以信噪比应该差不多啊,但环状天线貌似比磁棒天线信噪比好不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如果圆环一米粗细直径一厘米的环状天线

能详细解释一下这句话表达的具体尺寸吗?

网友B:
一般说法环状天线运行在低阻状态下
即电流大电压小的状态,相比于高阻状态的天线
更不容易收到电场信号,只能收到磁场信号,
一般干扰信号以电场信号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圆环一米粗细直径一厘米的环状天线

能详细解释一下这句话表达的具体尺寸吗?

环的直径一米,而环的管子直径是1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说法环状天线运行在低阻状态下
即电流大电压小的状态,相比于高阻状态的天线
更不容易收到电场信号, ...

谢谢,书上就讲了句小环天线虽然效率很低,但在很多应用中,小环作为接收天线能提供可观的信噪比,然后只给出一个信噪比公式,前面一堆计算都在计算辐射效率,单根直径10mm的铜线构成直径1米的小环,在1Mhz辐射效率为9*10^-5,也就是-40.5db,10Mhz书上计算说辐射效率为0.22,-6.6db,但是信噪比计算没有

网友:
也就说环型天线信号比较小,而信噪比又比较大,接下来要搞低噪声放大电路,低噪声管要求极严,电源要求也要严(怪不得很多用干电池),否则白忙活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的直径一米,而环的管子直径是1厘米

谢谢milamns老师解惑!

网友C:
最近有不少老师发了环状天线的帖子,说环状天线信噪比好,可用于中波段,我最近看天线书上讲信噪比和天线有效口径的内容,也分析了一下环状天线的这些参数,按书上讲如果圆环一米粗细直径一厘米的环状天线在中波段辐射效率不到万分之一,天线有效口径也是很小,而磁棒天线在中波段辐射效率和天线口径也差不多,磁棒天线其实就是特殊环状天线这大家都知道,按照信噪比公式两个天线就是辐射效率不同,但差别也不大,所以信噪比应该差不多啊,但环状天线貌似比磁棒天线信噪比好不少?不知道为什么

换个角度想嘛,别老是拿书上的公式来套,结果会让您哭笑不得的。

假定磁棒导磁率为400,可以粗略地认为是真空或空气导磁的400倍;如果把通过导磁体的磁场看成一条一条的线,那么一根1cm直径的磁棒就可以收集相当于直径20cm的空气柱中通过的磁力线。如果有一个直径1m的圆环电感,相对于20cm的直径是5倍,则包围空气柱的截面积是25倍,那么这个电感获得的磁力线数量,就是1cm磁棒获得磁力线数量的25倍。

25倍是什么概念呢?这意味着1m圆环电感接收到的磁场能量是1cm磁棒电感的25倍,即信号功率增加了13.9794dB。

不过这个结果,需要一个前提,就是空心的圆环电感与磁棒电感,电感量必须相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角度想嘛,别老是拿书上的公式来套,结果会让您哭笑不得的。

假定磁棒导磁率为400,可以粗略地认 ...

一米环这么强!那普通中波机改成环天线接收能量,矿石区的高q磁环和可变调谐有没有可能?

网友:
环形天线有8字形的指向性,与无指向的天线(如垂直天线)相比信噪比有优势。但磁棒天线在本质上就是加了磁性材料的环形天线。因此与普通环形天线相比信噪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米环这么强!那普通中波机改成环天线接收能量,矿石区的高q磁环和可变调谐有没有可能?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2023-09-06):
引用 网友C:
换个角度想嘛,别老是拿书上的公式来套,结果会让您哭笑不得的。

假定磁棒导磁率为400,可以粗略地认 ...

谢谢啊,天线的知识好多不懂加上好久没学习快忘光了,按照您所说感觉挺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