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l改BTL电路,求问

楼主(2023-03-31):
原图改的,就为简单,是否可以用,有什么问题

网友:
7824输出端最好接个电解,不接可能影响动态相应,其他的没看出来,末级中点电位稳定性没保障,要不要省点输出电容是个问题,是不是用同一只7824取电,避免稳压块差异,随便说说

网友:
关键是中点电位稳定性,得有个积分纠偏环节,其它没什么。   最好扬声器还是弄个电容隔一下,为了安全。

楼主:
这个就是原图改的我就是加了一个7824  如果说加上以后对中点电位有影响那我就照原图不加7824我用的是一个画的是俩

楼主:
楼上所说的积分纠边环节这怎么加呀原图我又不能随便动

网友:
原图有隔直电容,中点电压偏了就偏了没影响,BTL理想情况喇叭接在两个输出端,如果中点电位偏了烧喇叭,如果加隔离电容,还不如换电路.积分纠偏电路原理是使用直流运放从输出端取样控制输入端的中点电压,那个电路也很复杂,可以搜搜直流伺服功放.别人给的建议都是纸上谈兵,您自己实作一下更能体会.

网友:
Q5,Q6贴散热器靠近功率管安装,中点零漂应该很小,电路没有问题放心玩。加上输出保护电路保险点。

网友:
哗!R12 R13 R14 R15 ,电阻值大了五千倍啦啦  啦

网友:
他这个图阻容取值都没改,画好就发出来,
最近也在研究分立功放,不知道楼主为啥参照这个电路,整机SR被U1限制死了,根本发挥不了分立元件的优势,使用分立差分输入级更好,起码整机动态会翻天覆地吧.

楼主(2023-05-13):
随便找的,回忆以前的的东西玩玩

网友(2023-06-18):
建议楼主先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探探底。

网友:
        做两个一样的功放,然后用一个双运放,一个道声做成正相放大,另一个声道做成反相放大,(放大倍数要一致)。
        运放的正相和反相分别接到两个功放的输入端,喇叭的正极接正相放大功放的输出,喇叭的负极接反相放大功放的输出,不用输出电容了。
        接好后最好用大功率电阻代替喇叭,然后万用表分别对地测两个功放的输出端,是1/2VCC就是对了。再测喇叭的正负极,电压为0左右就可以放音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