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集放大电路

楼主(2023-03-31):
图中输入信号从基极集电极输入,书上是基极与地输入。可以把输入加在基极与集极之间吗?

网友:
共集电极放大器,集电极在交流上是接地的,所以在交流而言,集电极就是地。你把信号从基极和集电极输入,跟从基极和地输入,是一样的。并且,我们所说的三极管放大器:共发射极、共集电极、共基极,一般都是针对待处理的交流信号而言的。

网友:
看书了,但看的不多

比如电路的交直流工作点等效分析

网友:
可以呀~比如直接接,加个电容接都可以的。

楼主:
共什么极,不仅相对交流而言,下图共集放大是相对直流。
5P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什么极,不仅相对交流而言,下图共集放大是相对直流。

这个不就是一端接集电极一端接基极了。

网友:
射极跟随器

网友A:
你是从哪里、如何看出来 “图中输入信号从基极集电极输入” 的呢?

这不就是个简单的射极跟随器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从哪里、如何看出来 “图中输入信号从基极集电极输入” 的呢?

这不就是个简单的射极跟随器吗 ..... ...

大概可能他认为这样就是从基极和集电极输入吧

网友:
完全可以。实际上理想电源都把内阻视为零的,电路分析也如此,实际使用也尽量接近理想值,那个C1的容抗如果在工作频率上足够低的话,不管电源内阻如何都等同于“地”。

网友:
本来就是从集一一基间输入,电源内阻极小,可看成短路,就可看出是从c极输入,c极输出,名曰为共c电路。

网友:
共集电极,实际就是集电极接交流地嘛,注入信号电平本来就是相对地的,无论加在地和加在集电极是等效的,上头那个电容完全可以不要。

网友:
共集电极,实际就是集电极接交流地

网友:
还有,对于交流而言,正负电源线也都等同于地。

网友B:
共集电极电路,基极增加一个下拉偏置电阻,增加直流工作点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集电极电路,基极增加一个下拉偏置电阻,增加直流工作点的稳定性

如果发射极电阻较大,也就是串联直流负反馈较大,下偏置电阻就不重要了,特别对于硅管。

网友:
集电极接地而已。
信号仍然是从基极发射极输入的

网友:
楼上是明白人!有不少人照本宣科地把三种组态说得头头是道,但并不知道这个,或者说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才发现这东东这么复杂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鄙人才疏学浅,只听说过共射极放大器,共基极放大器,以及射极跟随器。请问楼主的概念是从哪本教科书上面看 ...

能不能好好讨论问题?非要把人贬低一下才舒坦么?基本三极管放大电路根据信号和输出的连接关系,分为共发射极、共基极、共集电极(射极跟随器)三种,随便翻啥教材都有说明。对于共集电极电路,很多人称之为“射极跟随器”,这属于个人习惯的问题,就好像有人喜欢叫土豆,另外的人喜欢叫洋芋;你自己不知道就算了,干嘛非要阴阳怪气贬低别人?

《电子电路基本原理》第30页:

《电子电路原理》第247页:

《实用无线电技术手册》第110页:

网友(2023-11-16):
放大电路一直都没学好,今天学习了

网友:
我们以前学的时候,老师说,集电极不能作为输入,基极不能作为输出。

网友:
樓主朋友若有興趣,不妨參考下拙帖:共集/共漏放大器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