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机械键盘轴体

楼主(2023-03-31):
轴体不值钱,但总有身边没有替换品的时候,而且即就是有替换品,放的时间长了,触点也氧化了。
某个键不好用,无非两点,一是键按下去不容易弹起来,二是轴体的触点氧化了接触不良。
不容易弹起来,是轴体的弹簧弹力不足,拆开轴体,把弹簧稍微拉长一点即可。
触点接触不良,用3mm宽砂纸分别打磨两个触点,再涂一点导电膏,防止触点再次氧化。
我的键盘哪个键有问题,经以上处理,再没出过问题。

材料:3mm宽砂纸,导电膏

材料:3mm宽砂纸,导电膏

两螺丝刀即可拆开轴体

两螺丝刀即可拆开轴体

打开的轴体

打开的轴体

轴体四件套

轴体四件套

3mm宽砂纸正反分别打磨两触点

3mm宽砂纸正反分别打磨两触点

触点涂一点导电膏

触点涂一点导电膏

网友A:
歪一下,楼主能否讲讲导电膏的使用过程,感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歪一下,楼主能否讲讲导电膏的使用过程,感受。

爽滑顺畅进出自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歪一下,楼主能否讲讲导电膏的使用过程,感受。

指购买以来的使用感受,比如曾用在别的什么场合,导电效果,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爽滑顺畅进出自由

                  细嗦,您最好在说导电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一下,楼主能否讲讲导电膏的使用过程,感受。

涂薄薄一层,效果大不一样。
我的几个万用表的转盘触点都涂了这种导电膏,既防触点氧化,又减少了接触电阻和触点磨损。
据资料介绍,导电膏是通过所谓的“隧道效应”来减少接触电阻的,具体可以网上搜索“导电膏”。
但也有人说万用表涂导电膏不好。见仁见智吧。
我的福禄克万用表买来里边就涂的有导电膏。
我买的是白色的,本身绝缘(我特意用万用表测量过)。黑色的可能有石墨吧?不清楚,如果有石墨,就应该是导体了。
我现在家里只要是带触点的开关,能打开涂的基本都涂了一层。看这样子,我这一小罐导电膏,十年都用不完。

我买的白色的导电膏

我买的白色的导电膏

网友:
引用 楼主:
涂薄薄一层,效果大不一样。
我的几个万用表的转盘触点都涂了这种导电膏,既防触点氧化,又减少了接触 ...

谢谢

网友:
拼多多买二十个备用,几块钱包邮。

网友:
买了2瓶100克的导电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