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老电解

楼主(2023-03-31):
60年前的老电解  ,容量增加50%,

网友:
大多是坏掉。

我见过老电容坏有2种形式:

1、容量增加,但参数变坏。
也可能电桥量参数基本合格,但漏电流很大。我刚修了这么个机器,隐蔽性强。因此现在测试电解电容,我都是RLC电桥测参数,然后再加直流高压看漏电流。

2、容量减少,参数变坏。
这个电桥测量直接就是参数不合格。

现代的电容,参数比这个不要好太多。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电解电容不是容量增加,应该是当时的电容都是比标称容量大百分之50左右。

王心刚的意思是说那个年代的厂家非常厚道。

网友:
当时用料足,技术是不行,这个电容要是怀旧的话慢慢加电给电老练一下看看能用不?

网友:
见过,买过,用过;

现在肯定变质了,退化了,不能用了;

工艺落后,材料变质。

现代的,肯定比它好。

网友:
电容质量只有电桥才说的清楚。

网友A:
老电解电容不是容量增加,应该是当时的电容都是比标称容量大百分之50左右。

网友:
掏空,找个新的电解电容器放进去,再封上

网友:
手里老电解不少,比这个老的多,还有40年代的,容量很小,漏电很大,都不能用了,当文物吧

网友:
老电解长期不用听说需要“老炼”,逐渐“老炼”到容值接近标称为止。铝壳密封比更早的蜡封要强,如果是蜡封估计已经失容报废了。
不过这种老电解应该没开防爆槽,“老炼”以及工作时可能爆炸,而且esr损耗等指标都比现在普通电解差,建议还是收藏为好

网友:
这只能收藏了

网友:
ESR基本完蛋。以前修老电子管,手头只有一个琴键式的电容电感表,测量电容容量和标称差不多,就没替换,但是总有些小问题,比如哼声去不掉,电流声,听着听着就偏移了。后来买了一个芯片式的那种晶体管特性仪,测量电容可以看到很多参数,这才知道,容量不是好坏的标准。替换下来之后,就好多了。

网友:
电解电容老了,容量会增加?

网友:
电解电容的误差可以达到+50%-20%~+100%10%

网友:
我在废品站垃圾佬要砸的一台美多电子管收音机,里面就是这种电容,至今这个电子管收音机还能收到台

网友:
用过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