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汽车的接收器一般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3-03-31):
就是无钥匙一键启动的,还可以遥控开关门,人在车外开关门时的接收器是在汽车上哪个位置?
这个貌似不是红外线的,遥控器上没有发射管,好像是超声波之类的,车型是东风日产

网友:
应该是蓝牙,WIFI之类的高频,2.4G或者5G的,距离远了就不行。

网友:
车顶上不是有根鱼鳍天线吗,车外是不是用的它呢?车内距离近,放哪里都行。

网友A:
汽车使用说明书上有提到,当遥控器电池低时,需要将车遥控器放在中控扶手箱的指定位置,才能一键启动。说明这个位置是最接近天线。
比较老的车,没有一键启动的,遥控接收器一般在方向盘下方的仪表台内。一般使用433这类的遥控器常用频率,根本用不到车外天线。
一般不会用蓝牙或WiFi做汽车遥控器,也不会用红外线和超声波。汽车遥控器还要使用复杂的编码技术(比固定编码的433遥控器要复杂),来抗干扰,防盗用。现在最新的,是用手机遥控,那个距离很近,只有10厘米左右(有做车外后视镜上或车把手位置),只要靠一下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车顶鱼鳍天线是给收音机用,收音机频率较低,天线较大,波长比较长,车体对信号有一定的影响,而遥控器使用的是3-400MHz的频率,汽车有很多玻璃,所以根本不会遮挡信号。也就没有必要做车外天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使用说明书上有提到,当遥控器电池低时,需要将车遥控器放在中控扶手箱的指定位置,才能一键启动。说明 ...

谢谢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使用说明书上有提到,当遥控器电池低时,需要将车遥控器放在中控扶手箱的指定位置,才能一键启动。说明 ...

这个是启车,我问的是在汽车外面开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启车,我问的是在汽车外面开门

开门遥控接收器一般在方向盘下方。天线是一段很短的软线或螺旋状硬线。在什么位置不重要,遥控距离一般2-30米,最少也有10米左右。发动机锁的天线作用距离比较近一些,因为,好多这个芯片是无源的。

网友:
一健启动的智能钥匙,一般有好几个接收天线,分别在左前门把手内、一键启动开关内,后备箱开关按钮部位,扶手箱下边等等

网友:
离开车二米就没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