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元钱买来一个打杂的伙计:他的名字叫.....T7

楼主(2023-03-31):
几十元钱买来一个打杂的伙计 :他的名字叫T7,一包香烟大小、一包香烟的价钱,能为维修人员干许多杂活:

1.测量判断三极管好坏,担心管脚蒙圈的用上这个三个脚一看就明白了!
2.二极管,导通电压、PN结电容;
3.LED,发光的同时还报出导通电压;
4.稳压管,可达30伏,范围宽广,稳压值肯定比那个指针万用表好,费心费力探讨指针表欧姆档测试稳压管的朋友回来用这个吧;
5.场效应管........;
6.单向双向可控硅.......;
7.电阻............;
8.电容值、电容ESR。损耗系数,相信能够代替专业的ESR测试仪;
9.电感.........;
10.........

万用表即使万用,做这些事情也有困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试仪抛开传统数字万用表,指针万用表的框架,用上了新时代的单片机,点阵液晶显示器,锂电池,DC/D ...

我好早就倡议矿坛坛友仿效 eevblog 的袋鼠,开发一款 CrystalRadio DMM,以矿坛坛友的实际需求出发深度定制设计:比如高电压(起码 30V)大电流(起码 1A)激励这种奇葩需求你有锂电池和 DC-DC 都能给它整上,然后整合这个 TT 的功能,国内的数表不是通常都有个测试三极管插孔吗,我们把它改成这个 TT,插上去不是简单显示 hFE 而是直接把管脚类型都给你识别好了

可惜我的倡议应者寥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受瓦叔帖子的提醒才去买了一个,玩了一下还真不错!

瓦叔具有深厚的理论和扎实的功底,他的 ...

这个很久TB就有了,几十块不等。

网友:
刚刚在淘宝上找到了,打算入个中文版试试。原来这个东西出来有10多年了,一个开源项目,已经变种出很多版本了。一直没注意,现在关注一下发现功能很多,应该是个好工具。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为啥不早说,赶紧把店铺说给我

网友D:
方便,插座和电池不耐用。
似乎是俄国佬的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的东西为啥不早说,赶紧把店铺说给我

我也是受瓦叔帖子的提醒才去买了一个,玩了一下还真不错!

瓦叔具有深厚的理论和扎实的功底,他的推荐必有道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7

淘宝输入T7可以搜索很多啦,60元左右的就行!

网友:
我有个浩琪心的测试器,功能少一些,没有稳压管测试,其他差不多。用了好多年了。

网友E:
这玩意用了多年,还是很好用的,唯一的缺点就是那个插座比较差,用久了接触不太好,换ARIES的又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便,插座和电池不耐用。
似乎是俄国佬的开源

插座和电池可以更换啦,整体才60元钱,用上一年扔掉再买也行,好用就行!

网友:
好东西,这就立即出发,去TB去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用了多年,还是很好用的,唯一的缺点就是那个插座比较差,用久了接触不太好,换ARIES的又小贵

说明经常使用啊! 我用的很少,好奇才买的,平时就是玩玩。

网友F:
能不能塞进两个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塞进两个18650?

我拆开看了,没有装18650这么大的空间,内部的电池为聚合物电池,看不到容量,根据充电估计是400毫安的,后盖空间可容纳四个以上这样的聚合物电池,如果充电电路可以的话,可根据空间选择较大面积的聚合物电池就行。

网友:
感覺不錯,功能不少,趕緊去看看.....

网友:
我用了有几年了,感觉非常好用,换了一个手机的电池,电池能用几个月了。

网友:
有中文版的卖

网友:
我做过2个,第一代,十多年前的事了。后面一个2020年做的。和楼主的这个差不多。可以测50V以下的稳压管。好的元件,测了看参数很方便,精度不高,一般也够用,有问题的元件,会出意料之外的结果,比如,测一个坏的三极管,它可能显示的不是三极管了。它不会直接显示三极管坏了。这个需要注意一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拆开看了,没有装18650这么大的空间,内部的电池为聚合物电池,看不到容量,根据充电估计是400毫安的, ...

看到两个电感,应该是有两个升压电路,一个给 MCU,一个给稳压管测试专用,所以可以测到 30V,难怪要六十多块钱 我那个估计是早期的只要三十块钱,但就测不到那么高稳压管了 而且用的 6F22 电池也不耐用,看来还是后期的好。

我在那个帖子里也说,其实这个 TT 最适合的就是整合到万用表里,反正国产数字表很多都有一个三极管测试座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到两个电感,应该是有两个升压电路,一个给 MCU,一个给稳压管测试专用,所以可以测到 30V,难怪要六十 ...

我回看了我的购买记录,我当初买的是浩琪心的T4。

如果有30V稳压管的测试能力,可能我会留下,不会拿去送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回看了我的购买记录,我当初买的是浩琪心的T4。

如果有30V稳压管的测试能力,可能我会留下,不会拿 ...

那也不必送人,起码分辨三极管引脚的功能挺好的,你用指针表还得忙乎半天呢

所以我说这玩意最好的归宿就是整合到数字万用表里,这样可以让万用表更万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回看了我的购买记录,我当初买的是浩琪心的T4。

如果有30V稳压管的测试能力,可能我会留下,不会拿 ...

浩琪心的T4,应该是没有30V稳压管的测试能力

T7和TC1 的KAA三个孔内有30V高压,专测稳压管,不可混用,否则会烧坏

网友:
我如果没去合作设计数字式esr表,可能这几天去鼓捣一个200v的耐压/稳压二极管测试仪。利用手头的坏dt830来做,毕竟平时拿来测这些的达维仪有些不顺手

网友H:
大佬们T7宝宝搜索不到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们T7宝宝搜索不到怎么

再加几个字,用“T7测试仪”搜索,出来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加几个字,用“T7测试仪”搜索,出来了很多!

多谢大佬鼎力帮助

网友:
很实用的工具,我也买了两个,一个早期的没有稳压管功能30元英文版,一个后期的有稳压管功能内置锂电池75元中文版的。

网友I:
做东西一点都不用心,测稳压管给出Vf参数是什么鬼 ......

网友:
我当初买的是浩琪心的裸体版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做东西一点都不用心,测稳压管给出Vf参数是什么鬼 ......

我那个比较早期的貌似没稳压管功能,怀疑 TT 原型并不能测稳压管,楼主的 T7 是国内修改增加功能的版本...

但...也许不是不用心,而是,人家可能真不知道 forward 是啥意思你要原谅人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比较早期的貌似没稳压管功能,怀疑 TT 原型并不能测稳压管,楼主的 T7 是国内修改增加功能的版本.. ...

Maybe老师你又双叒叕猜对了,俺手里的低配版测出来也是Vf,不过它根本不认识稳压管,它测出来是两个二极管反向并联,给了两个都叫Vf,没毛病哈哈 ......

网友I:
把俺的丐版测试仪拆开来跟楼主的对比一下,俺这个是单色屏、最高测试电压只到5V、没有IR功能,唯一的优点就是电池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两个电感,应该是有两个升压电路,一个给 MCU,一个给稳压管测试专用,所以可以测到 30V,难怪要六十 ...

这东西国内卖的便宜,在ebay上面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差不多要150呢,你们就偷着乐吧!

网友:
浩琪心买过一个,后来坏了,又买了个t7,确实用着挺方便的,电池我换成2000毫安的了,充电插口也换成了tyP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俺的丐版测试仪拆开来跟楼主的对比一下,俺这个是单色屏、最高测试电压只到5V、没有IR功能,唯一的优点就 ...

你这个和楼主的比是丐版,那我的就是钙中钙

而且买来是没外壳的,外壳是另外加上去的(一起不到 30 块钱) 所以你那个价格贵也就有道理啦

网友:
搜看了下,有带示波器功能的,不知道2.5M采样率的他能否像样点显示开关电源波形?
100K一个周波只被采样25个点,看来方波不被弄成三角波也差不多了吧,我想弄个回来玩玩。

网友J:
还有一款T9,不知道T7与T9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做东西一点都不用心,测稳压管给出Vf参数是什么鬼 ......

对了,才发现好奇心的 T7 是正确的,按他的说法,楼主那个应该是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一款T9,不知道T7与T9有什么区别。

LCR T9 估计是写错了,6变成了9! T7采用一节锂电升压供电,可测30伏以下稳压管;T9采用9伏电池,看电路板似乎没有升压电路,而且都是裸机。

思路不同的两种仿制品。

网友K:
用过很多个,的确方便。(上次在另一个贴跟帖,审核没通过。。。)
国内在国外开源上进行了不少功能更新,可惜变闭源了,不过也无可厚非。原厂的16X, 老翻为60元左右。

我有各种版本约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才发现好奇心的 T7 是正确的,按他的说法,楼主那个应该是盗版

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人家这是开源的,也许是手敲键盘被抖音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过很多个,的确方便。(上次在另一个贴跟帖,审核没通过。。。)
国内在国外开源上进行了不少功能更新, ...

把开源变成闭源还无可厚非?

如果是自己搞出来的东西,你开源也好闭源也罢都是你的自由。开源是情怀、闭源是本分。

但是在别人开源基础上搞的却闭源,俺只能说为了赚钱啥都不要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LCR T9 估计是写错了,6变成了9! T7采用一节锂电升压供电,可测30伏以下稳压管;T9采用9伏电池,看 ...

现在普遍都是这种小电池了吗?多少有点儿鸡贼的感觉,不过价格也确实便宜 ......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普遍都是这种小电池了吗?多少有点儿鸡贼的感觉,不过价格也确实便宜 ......

9伏层叠电池与一节500毫安3.7伏的锂电比较,两者的容量差不多吧,前者降压、后者升压,升压可测更高电压的稳压管。

我买的T7测试稳压管似乎测试不了30伏的管子,用电压表监测两端,产生的电压只有25伏多一点点,也许升压电路没有达标吧!

网友L:
不知道现在最新的芯片M664做的简易晶体管测试仪和老芯片M328P的简易晶体管测试仪相比较有什么优势和特点?价格翻了近一倍。

网友M:
这贴子这么火,趁着T7还没涨价,赶紧下单

网友B:
  这个测试仪抛开传统数字万用表,指针万用表的框架,用上了新时代的单片机,点阵液晶显示器,锂电池,DC/DC升压电路,功能的扩展就灵活多了。以后的数字万用表采用这样的框架,LCR电桥的功能也容易整合进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现在最新的芯片M664做的简易晶体管测试仪和老芯片M328P的简易晶体管测试仪相比较有什么优势和特点? ...

M664?是 M644 吧 即使是老外那个没被国内 MOD 过的原始版本源代码里也有 M644 分支,看了下编译后固件 69.4k(注意它不是实际 Flash ROM 容量),M328 固件大约是 64k 左右(最老的 M8 版固件 20k 左右),那么至少老外的原始代码应该功能区别不大才对。

话说假货宝上都有 M644 做的这玩意啦

btw. M644 的 Flash ROM 是 M328 两倍(型号都故名思意了),按理说可以设计更多内容进去但至少老外没 MOD 的代码看上去没多啥;且,M644 的 IO 更多,但好像这个项目用不着更多 IO

当然,可能国内 MOD 的时候加入了更多内容,比如红外、稳压管这种,老外那个原始的似乎是没有的,可能后期人家代码把 328 爆掉了,只能用 6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早就倡议矿坛坛友仿效 eevblog 的袋鼠,开发一款 CrystalRadio DMM,以矿坛坛友的实际需求出发深度 ...

市场上已有类似的整合,前面不是有朋友买了T7和示波器的组合产品吗,T7与万用表的组合相信会有一定市场!

希望瓦叔倡导的组合源自本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M664?是 M644 吧  即使是老外那个没被国内 MOD 过的原始版本源代码里也有 M644 分支,看了下编译后固 ...

也就是说虽然芯片换了,但由于还是原先那些项目,芯片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和原先老的328P的晶体管测试仪相比较,没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M:
这贴子这么火,趁着T7还没涨价,赶紧下单

  这个炒不起来的,而且越等待,新出的测试仪功能越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炒不起来的,而且越等待,新出的测试仪功能越完善。

有道理,再等一等

网友N:
功能挺多的,但不知道是否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N:
功能挺多的,但不知道是否准确,

几十元钱的东西,只能知道个大概。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我好早就倡议矿坛坛友仿效 eevblog 的袋鼠,开发一款 CrystalRadio DMM,以矿坛坛友的实际需求出发深度 ...

我记得看过dave说挑万用表的视频,说要是最高档到最低档电阻要2s的垃圾万用表还是扔了吧。

结果自己弄的121GW各种慢,电阻100欧测量速度是4.5s(虽然好像是0.001分辨率的)。比绝大多数万用表慢多了。10uF 要4s也是同0660差不多。功能多是多,性能怕是他自己都不愿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过很多个,的确方便。(上次在另一个贴跟帖,审核没通过。。。)
国内在国外开源上进行了不少功能更新, ...

哪个版本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记得看过dave说挑万用表的视频,说要是最高档到最低档电阻要2s的垃圾万用表还是扔了吧。

结果自己 ...

功能、速度、合理的成本,这三样最多只能选两样!

他很喜欢用rubbish这个词,一开始听他说中国电子产品的时候还挺别扭的,后来发现就是个口头禅,今天说“这可是Agilent!不是现在的Keysight rubbish!”,下次就听他说“看!这可是HP啊!不是后来的Agilent那些rubbish”

网友:
应该说是玩具级别的测量仪器,但是实用度还是很高的,我用了大概七八年以上了,基本上还是可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记得看过dave说挑万用表的视频,说要是最高档到最低档电阻要2s的垃圾万用表还是扔了吧。

结果自己 ...

所以仿效的只能是这个事情本身而不是事情的细节,矿坛的 CrystalRadio DMM 肯定要有矿坛特色,除了我前面说的高压大电流激励,还有你说的速度,以及,精度不重要 所以我觉得,袋鼠那个搞了个好贵好贵的 HY3131 的 4 位半还是多少的前端这种做法毫无意义,我们用 MCU 自带 ADC 就行,然后自己做个前端,保证成本低性能爆炸速度还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