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原长江125直流电子管收音机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23-03-31):
手上有台长江125直流机,被人改成晶体管收音机了。唯一保留的只有空气联电容和喇叭,波段开关,电源开关。想恢复它原始功能,找来电池管,633中周,绕输出牛,现在基本安装完成(短波线圈暂时没装),但机器中波收台少,声音开最大都偏小。中频用扫频仪调整正常,求助老师们指点。现把问题在下面拍出来

楼主:
把问题写下来了,拍照上传,求指点。

楼主:
再拍一个。。。

楼主:
再拍一个。。。。

网友:
1、你扫过中频正常,是指中频通带,中频增益都正常是吗?
也就是说问题只集中在变频上?

2、变频的本振电压多少?我记得1A2的本振电压可能要 10-15 VP-P来着,记的不太准了。

3、天线统调的时候,你把某一个台调到最准也声音不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问题写下来了,拍照上传,求指点。

头悬梁看楼主的文字,电路图貌似倒过来没事。
C*,微调电容,统调时候要用的,暂时没有无所谓,不影响能否出声。但是你要想完美,最后不得不加。
补充:一查吓一跳,书上居然5个版本原理图。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1.中频带宽正常,增益沒仔细计算,不知道对不对。2.本振最高10v,最低停振,从高到低渐渐变小。3.最强台最大音量,声音也不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悬梁看楼主的文字,电路图貌似倒过来没事。
C*,微调电容,统调时候要用的,暂时没有无所谓,不 ...

请问一般此电容多大容量?我看很多DIY机器沒有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悬梁看楼主的文字,电路图貌似倒过来没事。
C*,微调电容,统调时候要用的,暂时没有无所谓,不 ...

顺便说一句,我是按第二张图复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般此电容多大容量?我看很多DIY机器沒有安装

上面5个图都没标,按照那个时候的不太发达电子业,微调无非白瓷那种高档一点,5/25P,或者5-30P,找个配件晶体管机子卸一个先用着。我上个月7788也拍了一台长江,貌似是交流机子,还没开始捣鼓。祝你顺利!
又找了一版更古老的版本,貌似稍微详细一点,也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5个图都没标,按照那个时候的不太发达电子业,微调无非白瓷那种高档一点,5/25P,或者5-30P,找个配 ...

多谢老师,昨晚又调整了本振线圈,中波能收到2个较强电台,声音开大最大比较洪亮了。但在低端有个电台收不到如果统调磁棒天线可以收到这个台,但高端2台声音就很小了。总之,高低端无法广兼顾。短波本振线圈也装上了,也是中间段能收到2台,高,低端本振幅度较小,收不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乙电具体你没说???

甲电1.2v,乙电9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5个图都没标,按照那个时候的不太发达电子业,微调无非白瓷那种高档一点,5/25P,或者5-30P,找个配 ...

微调电容送的5一25p,c※那个电容沒装,后面等中,短波调整较满意后再试试装上去调下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C:
该收音机电路图没有给出双联可变电容的数据,根据中波振荡部分垫整电容的容量判断,不大可能是600P的,国产收音机最大为2X495P。由于在频率高端Q(L/C)比值较大,因此高端振荡较强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收音机电路图没有给出双联可变电容的数据,根据中波振荡部分垫整电容的容量判断,不大可能是600P的,国产 ...

谢谢白老师,这么说可能就是495P

楼主:
磁棒天线,沒用天线线圈+软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收音机电路图没有给出双联可变电容的数据,根据中波振荡部分垫整电容的容量判断,不大可能是600P的,国产 ...

白版一举说中此贴关键点.  凡是左调右调都只有一二个在一起的电台"大声",就是双连容量失配.

怎么判别? 用频率计测量本振电路振荡频率范围.找个中波振荡器测天线回路

复盖范围.

直流胆放大倍数小,统调成功后仍收台少;外国多用蛛网线圈,这里定要改磁棒天线.

以半可调电容式中和电路,调离中和点.就是中频级再生电路.以此提灵敏度,效果好.

稳定性极佳极佳,即使是交流胆机,亦大可一试,人格担保有意外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版一举说中此贴关键点.  凡是左调右调都只有一二个在一起的电台"大声",就是双连容量失配.

怎么判别? ...

您说的对极了,您说用半可变中和电容调节中放再生中和点有详细图纸参数吗,想试一下

楼主:
本振用示波器测试过,在范围内,天线也改为磁棒天线,只有调节中放再生不知道如何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