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小家电越来越多自带内置锂电池了

楼主(2023-03-31):
现在的小家电越来越多自带内置锂电池了,普通的5号或7号电池用的越来越少了。
以前的收音机、随身听、电动剃须刀等多用5号或7号电池,现在这种使用5号或7号电池的小家电越来越少了,几乎全是内置锂电池。
这是否是一种营销策略?

网友:
,主要是方便,容量大。现在哪家里面没有个10-8个旧USB5V充电头,随便充个电,好得很。我去年搞的几个小家电熏香的,不用锂电不行,即使用一号电池,也不能叫客户每两天换一次电池啊,这年头电池不值钱,但是老换肉疼。,像遥控器,两节电池管一年,哪家设计者也舍不得用锂电。

网友:
因为锂电池软包的便宜
其次比充电电池(镍氢、镍铬)容量大

网友:
市场有数量庞大的18650,都是容量不达标的或者拆解下来的二手电池。

网友:
锂电池不是更好吗????我都把电池的,都改成锂电池

网友:
又方便,又实惠,又环保,孩子玩具多开发用锂电的就能省好多钱。

网友:
我今天正在把6V大号电池的收音机,改2并2串18650锂电池。

串联3个二极管,正好6V!

楼主:
如果用5号或7号电池,电池没电了,可以立即换新电池继续使用,而如果用内置锂电池的话,只能慢慢地充电等待,感觉没有用5号或7号电池方便。

网友:
社徽在进步,科学在发展。这是不争的发展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5号或7号电池,电池没电了,可以立即换新电池继续使用,而如果用内置锂电池的话,只能慢慢地充电等待 ...

10400锂电池、14500锂电池尺寸与7#、5#电池相同,可直接替换。
只用一只电池的没办法(只能用1.2V的镍氢充电电池),两只、四只电池的电器,用1/2锂电池+占位桶补上即可。

网友:
1. 1.2V能工作的IC,估计一般IC设计公司设计不出来,设计出来的话,也变成专用了。
2.如果先升压,好像也没看到有这么低压的IC。玩一玩焦耳小偷升压电路还可以,但做成品就不行了,效率低。

而2.8V工作的IC就容易得多,现在的CMOS技术基本都能工作。一般IC设计公司都能利用现有制程做出来,用通用器件也容易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