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博功放疑问

楼主(2023-03-31):
前几天收一个欧博A100功放不愧是国货精品音质那是真不错,现在就是有一个疑问这个功放只要开机散热片就是温热有信号温热没有信号还是温热,和甲类功放差不多,但是看资料他又不是甲类功放,有没有那个高人给解释一下这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功放管甲类工作状态,是指交流波形的全周期没有进入关断状态,如果在小电流工作(比如差分级)那就全 ...

而且,甲类功放,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功放无论多大的静态电流,也只有某个功率某个负载是甲类,比如某台功放8欧最大功率是100W,即便不惜成本,把8欧100W都调成纯甲类,那么4欧最大输出200W的时候,也只有50W的纯甲类了,50—200W这部分功率是乙类功率,那么这台机器还是甲类功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甲不甲类是指在特定负载下的工作状态"

这个错误谬论在发烧音响区出现几天了,怎么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所谓功放管甲类工作状态,是指交流波形的全周期没有进入关断状态,如果在小电流工作(比如差分级)那就全部是甲类状态,输出级是用上下臂的互补管轮流输出就存在上臂输出时下臂关断的状态,这就进入乙类了。那么某个固定工作点的甲乙类功放,可能在很小输出的时候是甲类,到了一定输出电流上下臂就会有一边轮流进入关断状态。

甲类工作点的计算公式比较复杂,甲类输出功率简化后大约=静态电流的平方*负载电阻*2,举例:假如每声道两对管的总静态电流是1A,那么在8欧喇叭上能够输出的纯甲功率是16W,4欧喇叭上就只有8W,超出这个功率部分就是乙类功率。

而机器静态热不热,是静态功耗和散热器配合的结果,如果机器本来电压高,而散热器又不大,可能一点点静态电流也足够让散热器明显温升。说明一下,供电电压是决定机器最大输出功率的基本参数,所以,又要保证最大输出功率,又成本限制只有一定的散热器,又想有一定的静态电流,做成甲乙类是很多厂家的选择(其它的选择比如有超甲类电路等),约等于电视伴音的响度时是甲类,爆棚起来是乙类。而这类机器如果接高阻抗喇叭,比如16欧,32欧,可能甲类功率更大,当然最大功率也就越小了。

所以,单纯根据散热器温度判断甲类不甲类是完全不成立的。

网友:
甲类散热片一直都烫手的,工作时温度一直保持烫手并变化不大,甲乙类平时温热,连续工作会明显变热,可以这么简单判断,所以您的功放大概率是甲乙类,或者工作点调整的甲乙类偏甲,效果跟甲类接近,发热量又没那么大,不知道这种怎么称呼,这么玩的人还挺多。

网友:
发热是正常现象,人的体温还36度呢,不热那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a100知道的最少有三个版本,手上有一台第一代的

网友C:
第一代欧博和韵a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代欧博和韵a100

你看看我这是那个版本,这个音量小板上有运放日升的变压器

网友:
这都不叫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我这是那个版本,这个音量小板上有运放日升的变压器

你这台是改版了,集成喇叭保护和滤波

网友A:
首先你对甲类功放的概念理解是错的,甲不甲类是指在特定负载下的工作状态,而不是热不热,厂家不宣传甲类概念是因为严谨,你自己觉得发热就是甲类那就当作是甲类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对甲类功放的概念理解是错的,甲不甲类是指在特定负载下的工作状态,而不是热不热,厂家不宣传甲类概 ...

"甲不甲类是指在特定负载下的工作状态"

这个错误谬论在发烧音响区出现几天了,怎么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要不要大家BD一下,以正视听?

网友:
所谓的甲类已类是指静态工作电流,也可以推算出纯甲类下的功率。输出电流超过静态工作电流就变为甲已类了

网友:
    这么点散热片那来甲类,最多200-300ma静态,甲乙类功放而己.

网友:
三极管推动甲乙类。并非甲类。甲类与电路有关与负载无关!

网友:
你这甲乙类都不是,就是乙类放大器。甲类散热是烧,不是温热。
自己领会概念性的东西吧!
甲类功放是把正向偏置定在最大输出功率的一半处,使功放在没有信号输入时也处于满负载工作状态,使得功放在整个信号周期内都导通都有电流输出。甲类功放使三极管始终工作于线性区,因此甲类功放几乎无失真,听感上质感特别好,尤其是小信号时,整个声音通透细节丰富

网友:
做工用料非常一般

网友:
现在很多乙类放大器静态电流也比较大,主要是为了小音量推力大,如集成块LM1875和TDA2030A内电路一样,但1875静态电流大,不工作时也有温热,有些人甚至以此区别是否是打磨2030冒充1875

网友:
甲乙类的。甲类的话你那个散热器4块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