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perf3测速和测丢包使用情况。

楼主(2023-04-01):
windows版本只停留在2016年已经没有更新了,测试效果也不佳,用ubuntu测试效果好很多,但也有不令人满意的地方。用1米长的8类网线测试,tcp正向测试0丢包网速也是正常的是942M,但反方向测试(-R)会有丢包问题(网速正常)。换过电脑测试,换过网线测试,换过路由器,直接网卡对网卡测试,效果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udp测试,正向网速只有300多M,反向网速正常但会丢包。

楼主:
大家有用过吗?知道什么原因,反方向测试时会丢包?

网友A:
拓扑要说清楚。命令行也要说清楚。

网友A:
普通家用电脑,很难跑到900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拓扑要说清楚。命令行也要说清楚。

服务器端:iperf3 -s -p5201

客户端:iperf3 -c 192.168.10.15 -p5201 和iperf3 -c 192.168.10.15 -p5201  -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家用电脑,很难跑到900M以上。

千兆局域网来的。网线是8类,还是只有1米。

网友A:
两端机器性能,还有网卡型号呢?

这个测试和网卡的性能关系很大, 以及和驱动也有关系。和CPU倒是不那么强相关,但如果CPU太差也是不行。

1、如果要测试网络最高速度,用UDP报文。检查接收端的速度。因为发送端是以最高速度发送,而不管硬件是否受得了。因此,检查接收端即可得知实际的网速。不要管丢包率。

2、用TCP的话,可以认为就是维持在一定丢包率(很小)下的最高速度。

2、不用-R参数试试,感觉和这个未必有关。

网友:
我那服务器来跑的话,能跑到900M多,双向。
也有一些设备只能跑到600左右,甚至更低。

对了你的测试方法是单向的。也可以双向并发试试,就是一个做s,同时做另一个通道的c。另一台做C,另一个通道做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机器性能,还有网卡型号呢?

这个测试和网卡的性能关系很大, 以及和驱动也有关系。和CPU倒是不那么 ...

无-R的是正常,不丢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R的是正常,不丢包。

假设A是服务端,B是客户端。

你的测试方法是:

A做服务端,加-s参数。

第一步,B用不带-R的命令测试,这个时候流量是从B打到A的。
第二步,B用带-R的命令测试。这个时候流量是从A打到B的,但控制在B上。

你是否测试过。B做 服务端,A做客户端。在A上用不带-R的参数打A到B的流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