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的小爱PRO8 惠威音箱 解码器 英纳格手表 一套音响 投影机 八达功放

楼主(2023-04-01):
解码器
东莞
淘宝中介
包邮

1:解码器  正常使用  就机器  这个168包邮
2:全新  没有拆封的小爱PRO8   全新的   这个390包邮
IMG_2416(20230330-154134).jpg
3:投影机   正常使用   这个180包邮
4:手表   正常使用  没有表达  外观大气  这个78包邮
5:手表   正常使用  准度不知道  这个190包邮  包正品  成色如图
6:惠威的音箱   D1080IV   正常使用   这个网罩脚断了  外观如图  这个260到付   省内包邮   其它地区运费30
7:八达功放  外观成色很差   正常使用  个别电位器需要打理  外观成色差  350到付  音质好
8:功放  看图  被收废品的拆成这样了   这个650到付
9:3个吸尘器   一个正常使用  2个没有充电器充电测试  3个打包260到付
10:一套音响  包括功放  触摸屏失灵声音正常  功放是5声道的  包括功放  调音台  1对5寸音箱   全新话筒1对  全部一起228到付

网友A:
MOCHA JY-M2系列解码器特点: 一、高档的铝合金面板喷沙工艺,黑色有机玻璃镜片搭配VFD荧光屏显示,操作方便,外观精美。 二、内置9种DSP效果。大小喇叭模式选择,直选2.1或5.1模式,噪声 测试功能,方便准确定位各个音箱的位置。 三、全功能遥控控制。 四、采用美国Crystal(水晶)的高级双解码芯片,24比特/96KHZ芯片,音质一流,性能稳定。 五、采用日本三菱高级电子音量控制IC,主声道高低音调节,各声道音量单独调节功能。 六、自动识别:AC-3,DTS、PCM数字信号,解码格式:Dolby Digital、Dolby Pro LogicⅡ、DTS、AC-3、HDCD。 七、二路光纤信号输入、两路同轴信号输入、两路RCA模拟信号输入。 八、输出接口:6路RCA接口。       有部分买家一直问解码器跟一些价格更低的有什么区别,在此说几点1:此款解码器采用美国水晶公司高级芯片CS493263/4(DTS,杜比AC-3)双解码芯片,杜绝解码后各声道间的混沌不清,造成声场定位模糊;2,抛弃低成本外置旅行单电源,全部采用内置大功率多组正负双电压供电,声音充足澎湃不失真,游刃有余; 另外本解码器JY-M2,是专业解DTS,AC-3等5.1数字信号,合适于看电影,玩游戏,听DTS音乐等,配合5.1功放或有源音箱营造身临其境的声音氛围。对立体声APE,MP3,WMA等2声道音乐并无大的提高与改善. 适用范围: PS2、PS3、XBOX360、高清播放机、电脑(带光纤和同轴输出声卡)、DVD、蓝光播放器,卫星电视数字音频信号,数字电视机顶盒等产品。双光纤,双同轴,双立体声输入不仅可以解决DTS,杜比AC-3解码的问题,还能实现多个播放器共享一套音响设备,物超所值,满足你的发烧享受之音。 (DENON天龙几千大洋的功放用的解码芯片也是跟本机一样) 使用本产品,可以立即使您的只带模拟输入的老AV功放升级成带双光纤,双同轴数字输入,带AC-3、DTS解码、9种DSP声场效果的数字功放. 或者使您的电视支持数字输入,带解码功能。 现在,您可以用最低的代价,任意接驳PS2,PS3、XBOX、高清播放机、带数字输出的DVD机、声卡光纤输出口等设备、再无听不到DTS音轨的苦恼了. 播放器设置注意事项:  播放器(DVD,高清机,XBOX360等)一定要设成源码(SPDIF数字)输出;用电脑的朋友们,声卡不止要设成SPDIF(数字)输出,播放器也要设成SPDIF(数字)输出;不可以设成PCM输出,或者是其它几声道输出,因为PCM或者几声道混合输出的这种形式是经过了解码后再输出的信号,再经过解码器就无意义,效果不会有明显提升,如果大家想要好的效果,就一定要设置好. 技术参数: 信噪比:120dB 分离度:85dB 频率响应:(20Hz—20KHz)+/-1dB 最大输出电平:2.2V 供电电压:AC220V/50Hz 尺寸:200*150*63 mm 接口介绍: 1、OPTCAIL:数字光纤输入口。 2、COAXIAL 1:数字同轴1输入口。 3、COAXIAL 2:数字同轴2输入口。 4、AUX1:模拟立体声输入口。 5、AUX2:模拟立体声输入口。 6、5.1CH OUTPUT:5.1声道模拟信号输出。       5.1CH AC-3/DTS数字音频解码器将梦幻般的音质带入您的家庭娱乐。这款极具时尚感的解码器具备DTS 和 Dolby Digital 的解码能力,可进行Dolby Pro Logic II 的处理,将任意一个双声道的内容模拟为 5.1 的环绕音场。具备了丰富的音频输入方式,这一解码器可与众多的数字或模拟娱乐设备(高清DVD播放机,CD,PS/2,XBOX360,电脑声卡等设备)相连接。将数字环绕声电影的超凡音质表现得淋漓尽致。您就能在观看 DVD 影片、听音乐和玩游戏时享受到身临其境的无比乐趣了。   目前市场上性价比高的DTS,AC-3解码器,真正的AC-3,DTS解码,(AC-3ES,DTSES码流也可以解码),输出5.1模拟信号。 可搭配PS/2,XBOX360,电脑,DVD,数字电视机顶盒,高清播放机等产品。 注意:此解码器解码芯片采用 美国水晶公司原装全新IC CS493263/4

网友B:
投影机   正常使用   这个180包邮  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投影机   正常使用   这个180包邮  要了

必须正常使用。 好的。确认。

网友:
款已付了,请查收。

网友A:
解码器用什么解码芯片的?ES90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码器用什么解码芯片的?ES9038?

不懂。要的150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CHA JY-M2系列解码器特点: 一、高档的铝合金面板喷沙工艺,黑色有机玻璃镜片搭配VFD荧光屏显示,操作 ...

太有学问了,学习了,大智如呆

网友:
八达分体功放超值啊!电源独立,全对称设计,各级隔离,散热厚重,外型返璞归真,真正的HI-END!

网友:
八达功放 300出吗?我也在东莞石碣近的话可以自提

网友:
惠威包邮出吗

网友:
惠威260包邮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