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关注jlabcd版主的求助帖子

楼主(2023-04-01):
刚刚jlabcd版主为了帮助一位论坛网友解决发照片的问题,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和本人的水平问题解决不了,在这里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大家,回帖给与40分的奖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起袖子,我进来接招!!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电脑发图片都是有限制大小的,我一般都是裁成800X600来发的。

网友:
我记得是不管像素有多大,只要图片属性,不超过700KB,都能顺利上传

点击发帖框的 图片......选择上传文件...找到电脑中要上传的图片.......打开...

上传以后,点击一下那个图片,即可添加到发帖框,然后再发表帖子.

网友:
我的只要调整不大于750K就可以发了。

网友B:
        谢谢您了!
        大家都是热心人,此时应该伸出援手帮助新同学。
        还有一个事,就是这位新同学打算在赠送专区发帖赠送物品,因为分数低权限不够故不能发布赠送贴,所以我在那个帖子里多加些分数,以提高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了!
        大家都是热心人,此时应该伸出援手,帮助新同学。
        还有一个事,就是 ...

你说得对,可能是级别问题。我已经给他加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了!
        大家都是热心人,此时应该伸出援手帮助新同学。
        还有一个事,就是这 ...

大家都给这位新人加分吧,满足他小小的心愿。

网友D:
图片 要先压缩处理 ,太大的图片 是上传不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图片 要先压缩处理 ,太大的图片 是上传不了的。

用光影魔术手很方便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光影魔术手很方便 。

我就是用的【光影魔术手】很方便处理照片。

网友:
以前用Photoshop,最近喜欢用美图秀秀来处理图片,我发图片必须在高级模式下才能够发出来,图片尺寸都控制在800X800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都给这位新人加分吧,满足他小小的心愿。

说的是,给你加分,恭喜你晋级。

网友:
用光影魔术手压缩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支持必须滴! 用美图批处理裁剪合适规格再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