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不是一块移动硬盘?

楼主(2023-04-01):
我妹妹在银行工作,搬家的时候淘汰了一批私人物品,其中有这么一块硬盘。
我试了好几台电脑都识别不出来,连“计算机”——右键——“管理”——"存储"——"磁盘管理"里面都找不到。
我怀疑是不是银行用的加密信息锁还是什么?

网友A:
是移动硬盘,用diskgenius识别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移动硬盘,用diskgenius识别一下看看。

还是识别不出来。
能不能通过上图的标签,帮我看看这个硬盘是多大容量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识别不出来。
能不能通过上图的标签,帮我看看这个硬盘是多大容量的?谢谢。

是1T的吧,如果电脑识别不出来,大概率是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识别不出来。
能不能通过上图的标签,帮我看看这个硬盘是多大容量的?谢谢。

很少diskgenius不能识别的情况,加密只是不能读取不会说识别不了的情况。在DOS下看看......

网友:
我查询到 WD My Passport 是一款 USB 移动硬盘,不管不管是不是,只要这个设备能被电脑识别并安装上,就会在设备管理器里出现。所以,打开设备管理器而非磁盘管理器并选择依连接查看设备,然后找到 USB 根集线器,然后打开所有集线器节点

以我的 WD My Book 为荔枝,(对比上图)插上后会在 USB 3.0 根集线器(具体在哪出现要看你插哪了)下出现一个大容量存储设备,该设备下又有一个名为 WD My Book 25EE 的玩意,这个就是刚才插上的 WD 移动硬盘

也就是说,如果你那个 WD My Passport 插上后设备管理器没有任何反应,或者在集线器节点下出现的是未识别设备、未知设备,或者不是名为 WD My Passport、WD xxx 的设备,那么问题就很清楚了嘛。

网友B:
也可能是移动硬盘盒的接口线路板坏了。把硬盘扣出来,安装到其他硬盘盒中试试。

网友:
如果电脑识别不出来,基本就是挂了。如果里面有需要保留的数据,好像网上有可以读出的程序,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移动硬盘盒的接口线路板坏了。把硬盘扣出来,安装到其他硬盘盒中试试。

WD的移动硬盘一般是原生USB口的,USB做在硬盘主板上,换盒也装不上。

网友:
关灯,插上电脑,移动硬盘盒主板上有指示灯的
灯都不亮就拆吧。用小刀片探进那个缝里撬一下就能打开
然后看里面组成,如果是一片小主板+硬盘结构,就把硬盘拔下来再试
如果是USB与硬盘主板是一体结构,就没戏了

网友:
大概率是硬件坏了,拆开看看再说吧,反正都是报废的东西。
有可能只是USB接口坏了,我用过几个硬盘盒都是USB3.0那种又长又扁的接口,这种接口很容易松动。
后面直接咬牙买了个贵一些的TypeC接口的硬盘盒,再也不担心松动了,正反都能插比较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的移动硬盘一般是原生USB口的,USB做在硬盘主板上,换盒也装不上。

可以换板子的,不过动静太大了;
也可以把SATA线引出来,如果幸运的话或许可以转接。

网友:
估计是坏了  要不也不会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