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轮电动车48V改12V充电器问题?

楼主(2023-04-01):
有个二轮电动车48V充电器,用的是UC3842 ,想把它改为12V充电器,除了改恒流、恒压、涓流控制外,是否还要改变压器的绕组(T1的3-4圈数)。参考图如下:

网友:
不改就要加电源,把D6去掉,用一个15V电源替代,就可以把电压调下来了

网友:
不改不行吧?输出电压调节范围不可能那么大的

网友:
把变压器参数按12V输出重新算一遍,懒得算就按12V输出等比例下调主输出和辅助绕组匝数。
重绕前测一下初级电感量,复装后把电感量调到大致相等。

楼主:
先准备外加电源试试能调到多少。外加电源的话R1 是否也可以拆除?

网友A:
一、12伏时,3842电压已经太低,要修改给3842的供电。
二、改制电压与原值相差太多,很多元件工作状态偏离严设计值太多,效率下降,故障率上升太多。

改制技术、时间成本太高,不建议改制,可另行购买。
或者直接买一个DC-DC接在后面。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12伏时,3842电压已经太低,要修改给3842的供电。
二、改制电压与原值相差太多,很多元件工作状态偏离 ...

谢谢回复,主要是玩,手上有好几个闲置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