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模块用二极管降压给法拉电容充电可以吗?

楼主(2023-04-01):
如下图

网友:
好像4.2V,不用加二极管

网友:
二极管压降与电流有关, 如对停止电压要求高的? 不适合。

网友:
超级电容充电时初始电流相当大,不加限流电路,有可能烧坏充电电路。

网友A:
二楼说得不错,二极管通常在额定电流附近的压降对于锗管在0。2-0。3V左右,对于硅管在0。6-0。7V左右,而肖特基的在0。2-0。3V左右,我们从I-V特性曲线可以看到,当电流为0时,压降也是为0的,而法拉电容充电终了时的充电电流通常维持在多少?可能 楼主要测量一下,如果这个维持电流很小,那么二极管上的压降也会很小,这样法拉电容就会以很小的电流充电到4。2V,这里的关键就是法拉电容的耐压有宽容度有多少?因为用二极管降压的话,理论上最终的法拉电容是可以充到4。2V的,如果一旦过压就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坏,这种方式就不能用,如果法拉电容的电压特性是超过耐压后不是陡降的,而是漏电增加的话,这样是安全的,因为过压后漏电增加的话,二极管的压降就上升,最终会平衡在某一个低于4。2V的电压上。
不过我这里有几个问题,不是通常的法拉电容耐压是2。7V吗?4V的是两个串联的吧?两个串联也应该是5。4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得不错,二极管通常在额定电流附近的压降对于锗管在0。2-0。3V左右,对于硅管在0。6-0。7V左右,而肖 ...

单个4V,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得不错,二极管通常在额定电流附近的压降对于锗管在0。2-0。3V左右,对于硅管在0。6-0。7V左右,而肖 ...

“当电流为0时,压降也是为0的”,这句话还是斟酌一下吧。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实质是PN节内建电场的电势差,这个电势差与外部电流无关。当外接电压与内建电场反向,且大于内建电场的电势差后,电流开始出现,即正向导通。

您担心的过压问题,只能来自于二极管的漏电流,这个值与电容的漏电流比起来非常小,充的还不如放的多,不会过压的。

网友:
直接用就是了,电容无需那么精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个4V,
谢谢各位指导

极其怀疑有耐压4V的单个超级电容,楼主是遇到类似于超级电容,实质是电池的那种玩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极其怀疑有耐压4V的单个超级电容,楼主是遇到类似于超级电容,实质是电池的那种玩意了吧。

3楼,就是一种4V超级电容的指标。
看指标:额定电压4.0V,浪涌电压4.2V,最小额定电压2.5V,名称是锂离子超级电容。

电容为啥有最小额定电压?。。。。。。。。。。。。。。。。。。。。。。。。。。。。电池放光了电,可能就废了。电容放光电应该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