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5表头罩怎么拆?

楼主(2023-04-01):
请教坛内高手,MF35的表头罩怎样才能无损拆卸?

网友(2024-01-08):
我是银行卡撬开一个角,然后在撬一个,是一面的,35表蒙子拿的时候要格外小心,表蒙子与托盘配合的严丝合缝。

网友:
2楼没见过MF35,乱说啥

网友A(2023-04-01):
表头罩螺丝在背面,打开后盖就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头罩螺丝在背面,打开后盖就看到

谢谢!我是问怎么把透明的有机玻璃罩拆下来,不敢用力撬那个卡口。

网友:
看看这个
MF35万用表抢救性修复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79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先把整个表头拆下来,然后才能拆开塑料罩,直接撬基本就是费德勒!
上面讲的就是先拆掉表头固定螺丝 ...

我是要拆这有机玻璃,表头拆下应该是这个样子吧(借了张图),只有两颗螺丝是固定表头磁铁的呀?有机玻璃四边有卡口。

网友:
用电吹风加热,吹上面两个卡扣出,5分钟左右就用薄的刀片拨一下,就脱开了。刚才我就这样取下的。

网友C:
对着背面卡扣,不是有机玻璃那面,加热避免有机玻璃边框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着背面卡扣,不是有机玻璃那面,加热避免有机玻璃边框断裂。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