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简易收音机,实验OTL功放

楼主(2023-04-02):
经典的晶体管直接耦合OTL功放虽电路结构简单,但它不适合低压供电,电压低于3V几乎就没声音了,数年前我曾经仿真过可以用于低压供电的OTL功放,当时在本坛发过贴,但当时身边没有工具,无法实际制作电路验证,时隔几年之后,现在我有制作电路的工具,就用万能线路板做了个简易收音机,目的就是实验这种OTL功放。完整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图中所以NPN型三极管均使用8050D,PNP三极管均使用8550D,使用这两种三极管没有其它原因,只是因为目前这两种管我的存量较多,而且这两种管子高频性能、放大倍数、功率等完全符合要求。用MF47万用表测放大倍数,8050大约300,8550稍微小一点,差距很小,符合配对要求。

组装时R1、R3、R9、R12暂时不安装,此时只有Q6~Q9导通,调整R17、R18可使Q8、Q9集电极电位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并且可以改变Q8、Q9静态集电极电流。时间调整之后,R17为10k,R18为10.47k,后两级总电流在2.5V和3.9V供电时分别是3mA、7mA(功放级Q8、Q9集电极电流0.2mA、1.2mA),中点电位大致是供电电压的一半。

安装并调整R1、R3、R9、R12之后,收音机即可工作,灵敏度、选择性都不理想,但这里要求不高。

试听效果:供电电压1.8V、2.5V、3.9V,收音机都可以正常接收节目,1.8V供电时用万用表测量整机动态电流只有几mA,但此时音量完全能满足室内用喇叭收听节目需要;2.5V供电时整机静态电流7mA,用47万用表500mA档测量,接收新闻节目时动态电流可达到45mA,与带输入变压器的OTL功放相当;3.9V供电时,音量比2.5V供电更响亮,电流没测;三种供电电压下试听,声音没有能感觉到的交越失真,但由于耦合电容容量偏小,且喇叭尺寸小,没有低音,电容容量加大一档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补充内容 (2023-4-2 09:22):
画图时漏掉了功放部分的一些电阻和电容,与实际制作不完全相符,而且漏掉的电阻会导致工作电流异常,正确的电路以后再补充。

补充内容 (2023-4-2 10:47):
更正的音频放大电路在6楼。

网友A:
此处是否有误?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你的成功设计和制作 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处是否有误?

此处的确有错误,Q7集电极这里两条线应该是相连的,谢谢指正。功放部分除了您指出的这处错误之外,画图时还漏掉了两只电阻和一只电容,正确的电路以后再补充。

楼主:
音频功放完整的电路图:

        1楼图把R23、R24、C17漏掉了。如果没有R23、R24这两只电阻,功放级Q8、Q9集电极电流调不到合适。C15、C17作用是防止自激。

网友:
赞一个,原创电路都值得肯定.

网友B:
q4,q5可以省去一个。

网友C:
Q9的B-E极,把Q7的C-E极电压,锁定在0.7V....(Q8和Q6同理)

当电源为4V时,中点为2伏,经R21的电流达到4.6mA......

功率推动此级的电流,随电压变化的适应性差一些...

Q7的E极可以串个合适电阻,提高输入阻抗,应对2.2UF电容,有利于低频;不过CE之间的电压更低些了...

低压OTL,不如变压器输出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q4,q5可以省去一个。

从原理说,Q4、Q5作用相同,省去其中一个还可以避免Q6、Q7输入信号幅度不一致——然而,实际使用的电源不是理想的电压源,电源是有内阻的,功放消耗电流在电源内阻上会产生波形,如果Q6、Q7基极通过两个耦合电容交流短路,电源纹波从Q6、Q7发射极注入,被Q6、Q7、Q8、Q9放大后,就很容易出现自激。在这个功放电路里信号是完全分离开的,Q4、Q6、Q8以电源负极为参考0电位,Q5、Q7、Q9以电源正极为参考0电位,这就是Q4负载电阻(R15)接退耦电容C6而Q5负载电阻(R16)直接接电源正极,以及设置R20、C13的原因,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因电源内阻而产生的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Q9的B-E极,把Q7的C-E极电压,锁定在0.7V....(Q8和Q6同理)

当电源为4V时,中点为2伏,经R21的电流达到 ...

谢谢点评。
        Q6负载被C12短路到电源负极,Q7负载被C13短路到电源正极,因此这里Q6、Q7完全是各干各的,完全没有交集,这点与OCL功放电压激励级互为有源负载完全不同;Q9靠Q7电流减小推动,,Q8靠Q6电流减小推动,且Q6、Q7集-射极电压只有0.6V时仍然处于放大状态,这就可以使Q8、Q9获得正常的激励电流;当信号足够大,Q6、Q7的确可能进入饱和区,但这恰好是被Q7、Q9舍弃的半波,因此Q6、Q7集电极的饱和失真并不会导致输出波形失真。
        推动级的集电极电流随电源电压变化而变化,本身并不是坏事,理论上功放的输出功率与供电电压正相关,而功放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并不会随供电电压的改变而改变,因此要获得理论上的最大输出,电源电压越高,需要的激励电流也越大。
        这里是靠R17、R18产生的电压负反馈稳定Q6、Q7集-射极电压,从而稳定输出级Q8、Q9静态电流,因此Q6、Q7发射极绝不能串联电阻,如果需要改善低频响应,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大每个电容的容量。
        带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可以适应更低的电压,设计输出功率更灵活,但是变压器造价高、频率响应窄,两种方案没有绝对的孰优孰劣,适合的就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音频功放完整的电路图:

请教老师,如果要把喇叭的一端接地,这个电路要如何改呢?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老师,如果要把喇叭的一端接地,这个电路要如何改呢?谢谢老师!

喇叭一端接地,需要增加一个电阻和一个电解电容,电阻代替图中的喇叭,电容与喇叭串联隔直流。这个电路里推动级负载电阻接喇叭,起到直流负反馈的作用,稳定功放管Q8、Q9集电极电位为电源电压的一半,用电阻代替图中的喇叭,电阻值必须远远大于喇叭的标称阻抗,否则电阻对输出的分流损耗就比较大,然而当电阻值比较大,直流负反馈就会变得比较弱,不利于中点电位的稳定,如非必要,像图上这样直接用喇叭和输出耦合电容作为直流负反馈退耦滤波,电阻分流损耗与中点电位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

楼主:
实物照片:
        由于使用单面万能线路板尺寸原因。线路板布局很乱,布不通的地方就用跳线,不过焊接完之后功能正常。

该收音机放音效果与改装版中夏S66E对比视频:
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 ... 2dfe53bcaf66d47b3b0
        由于单调谐直放收音机选择性很差,本地720中国乡村之声信号很强,所以只录了乡村之声这一个频道的放音效果。放音音量对比,这种不带输入变压器的OTL功放音量与带输入变压器的中夏S66收音机相当,音调没有对比的必要,直接放大式接收频率响应跟超外差不一样。

网友E:
冰岛大师的画图很有特色。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冰岛大师的画图很有特色。
请问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用的是《绘图助手》,画原理图比较方便但是该程序很不稳定,经常由于种种未知原因而退出,图画一半没了。目前我知道的程序崩溃原因之一是与win10的微软注音输入法不兼容(这是我一直在用的中文输入法),但是即使切换成微软拼音或者英文输入法,仍然有可能在编辑元器件编号和参数时崩溃。

网友(2024-01-08):
引用 楼主:
音频功放完整的电路图:

感谢  改天可以试试

网友F:
这个图我以前贴上来过。有人说,输出级的两个管子的发射结钳位了推动级管子的电压,推动级管子集射电压只有0.6v是否能正常工作?我没做过这个图。看他说的也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我以前贴上来过。有人说,输出级的两个管子的发射结钳位了推动级管子的电压,推动级管子集射电压只有 ...

电路之所以能稳定,恰好就是利用Q6对Q8基极的钳位、Q7对Q9基极的钳位,而且由于Q6、Q7集电极增加了两只47Ω电阻,使Q8、Q9静态集电极电流几乎不随供电电压变化而变化。调试过程中,图上这两只标注为47Ω的电阻也需要调整,如果这两只电阻取值偏大,那么Q8、Q9静态集电极电流会随供电电压升高而减小,若这两只电阻取值偏小,那么Q8、Q9静态集电极电流会随供电电压升高而增大,短接这两只电阻则根本无法将Q8、Q9的静态集电极电流设定在1~3mA。
当有信号输入,由于音频信号是交流,信号其中半个周期会使Q6集电极增大、Q7集电极电流减小,而另外半个周期则使Q7集电极电流增大、Q6集电极电流减小,这与常规结构的全互补OTL功放相同——但不同的是,这里不论是Q6还是Q7,电流增大的集电极输出信号是舍弃不要的,真正用于激励Q8、Q9的是在Q6或Q7集电极减小时,其集电极电阻(220Ω+47Ω)两端的电压不变即集电极电阻流过的电流不变,激励电流是由集电极电阻流过的电流与激励管电流差值。由于该电路激励电路工作原理与常规的OTL电路不相同,功放管的基极电流完全由激励级集电极电阻提供,所以该电路激励级集电极电阻取值不可以过大,这里取267Ω,在供电电压2.4V时理论最大激励电流也只有2mA多一点,实际还要更小,不过,对于放大倍数接近300的8050D和8550D来说,理论最大输出电流只有150mA的应用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

网友:
支持有创意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之所以能稳定,恰好就是利用Q6对Q8基极的钳位、Q7对Q9基极的钳位,而且由于Q6、Q7集电极增加了两只47 ...

谢谢解惑。

网友(2025-04-05):
引用 楼主:
音频功放完整的电路图:

能不能做一个4个锗管的OTL放大电路?

网友:
现在看起来还是硅管的低频放大好,线路稳定不像锗管容易坏,最大的好处是成本低:8050,8550管子网上TB里面包邮2毛钱左右一个,太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