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次级抽了一个头得到了合适的电压!〓

楼主(2023-04-02):
今天我翻放出了一个电源变压器,重量6斤左右!
这个电源变压器初级的直流电阻9Ω左右,9斤多的那个电源变压器初级的直流电阻4Ω左右!

这个电源变压器功率300W问题不大。

次级大电流的有3个抽头,剥开变压器的次级又抽出了一个头,这样大电流就有4个抽头了!
4个元素每次取出2个元素做组合,C, 4  ,2 ,计算的结果是6!
所以可以得到6中不同的AC电压:4V   9V  13V  15V   24V   28V。

这样的改动,有有缺点!

优点,不必拆开电源变压器,焊出一个抽头就行了!

缺点,电源变压器的有用功率就减少了!

麻烦的有效方法,要保持变压器原有的的功率,就要加粗漆包线,绕满,重新绕制得到需要的电压!

网友A:
拆掉次级重新绕,麻烦些,也是乐趣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次级重新绕,麻烦些,也是乐趣所在。

谢谢!

先用这个变压器试一下数字功放的放音效果,音质好,就重新绕变压器的次级,不好,就不折腾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次级重新绕,麻烦些,也是乐趣所在。

年轻的时候,肯定拆开变压器重新绕制,也是乐趣!老头了,现在不想折腾了!

网友:
效率高的数字功放,适当小的变压器也能很好的胜任。祝王老师玩的开心!

网友:
拆解这样的变压器是挺麻烦的事儿!

网友:
给变压器动手术,方法实用。

网友:
年轻的时候,肯定拆开变压器重新绕制,也是乐趣!老头了,现在不想折腾了。赞同、补充一句;不想大折腾了

网友:
铜线的好牛!现在的铝线变压器,这个方法没用,因为焊不上

网友B:
老哥哥的变压器,这样一改造,的确方便了;

我就要问,那个接点,你是怎么判断它的位置?

是估计的?

还是那个地方方便接?

可能是后者。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星版灵活变通运用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可以省不少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哥的变压器,这样一改造,的确方便了;

我就要问,那个接点,你是怎么判断它的位置?

对了!

找线圈儿的边上的一圈漆包线最容易焊接的点!

因为这个数字功放使用的直流电压有余地!DC 12V------24V的范围内都可以正常工作!

只不过是电压的高低对功放的输出功率有影响!

这个变压器有一组AC电压15V,全波整流滤波后的直流DC电压应为22.5V左右,接近数字功放的极限电压24V了!

网友:
既然是数字功放.可以用网上的大功率降压模块.可以得到满功率又有稳压效果,岂不美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新抽头位置的寻找并不困难?用根针一刺便知?

谢谢!

我也用过这个方法----针刺变压器漆包线的次级,寻找合适的电压。

网友:
这是玩家的做法,祝星版玩得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新抽头位置的寻找并不困难?用根针一刺便知?

一根针,带电刺?

方法不错,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