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450中波DX

楼主(2023-04-02):
江西电台729KHz,熟悉的频率,大多数时候,傍晚,清晨,晚上,都能良好接收,距离700到1千公里左右,都聊聊吧,各位是否能收到?

网友:
德生pl450是标准全波段收音机,也是德生最早的全波段机,pl600比pl450多个单边带,pl660比pl600还多个同步检波。所以这三款收音机可以看做一个是另一个的升级版,pl210则是pl450的迷你版,这四款收音机都是二次变频的数调机,pl450是3节五号电池,pl210是两节五号电池。
pl380和pl330则是dsp的全波段数调机。
它们的指标应该都是相同的,比如短波灵敏度都在20uv

网友:
以前白天就可收到,现在信号弱了只有晚上能收到。

网友A:
正脸跟PL350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脸跟PL350一个样。

是的,不但外观很像,性能功能上也差不多,PL450多了一个长波,触键亮屏,使用体验上有些差异,可以看作是PL 600的迷你版。PL350是前一版本PL550的迷你版。

网友:
机子接收不错,还有电磁环境良好,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现在不少时候全省同频广播,只要最临近的信号良好,就可以接收了。我的pl398mp中波接收也不错,比9700dx好不少。

网友:
插队的时候792经常收到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792可能很难收到了,太远了!

网友:
老收音机在晚上可以收到很多中波的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