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手柄嫁接245芯简单粗暴大功率

楼主(2023-04-02):
只有图……

网友:
加上文字解说就更完美了。

网友A:
245烙铁头可以上到400多度的,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5烙铁头可以上到400多度的,你可以试试看

400多度哪里够 我的800度 吊打*华

网友:
据说冠簧有毒  焊接冠簧时要注意安全 做好防护

网友B:
这样简单的把T12控制板给JBC245使用的话,最好是检查一下MOS管的载流参数是否足够余量,245工作时的瞬间电流可达10A以上,小MOS管可能会受不住。

楼主:
在我们这个时代 连空气都是有毒的 冠簧300度以下焊接没问题 何况800年才焊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简单的把T12控制板给JBC245使用的话,最好是检查一下MOS管的载流参数是否足够余量,245工作时的瞬间电 ...

我28伏电压使用 没问题

楼主:
原来的T12 35伏使用

网友C:
24V供电时,T12,72W吧?245,200W。输出功率翻了一番还不止,使用感受比T12爽多了。

网友D:
可以直接用t12的板子吗?温度显示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供电时,T12,72W吧?245,200W。输出功率翻了一番还不止,使用感受比T12爽多了。

就是要它简单不限速 28V使用 就一个字 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用t12的板子吗?温度显示正确不

就原来的板子 没有改动 实测温度显示比T12低大概60度左右 调校下就OK

网友(2024-04-29):
楼主,我有闲置的白菜控制板,能不能用?另245头子的接线,是不是只接后面两根?

楼主:
图中两线连接是测试时用的。装好后正常的三线接法,T12控制板要断开358与mos的连接,358的测温端与245的尾端连接。当然不改控制板可两线直接245的后端两线,一样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