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场管超外差中波收音机

楼主(2023-04-03):
上次制作了三极管超外差收音机,这次在实验场管电路,接收效果比三级管当混频级好太多了,灵敏度很高,电路又简洁

网友:
确实很简洁。

网友A:
建议上视频

网友B:
二极管的接法正确吗?

网友:
那只二极管,无论怎样接入电路,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的接法正确吗?

没有搞自动增益控制,不管方向!

网友C:
灵敏度选择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灵敏度选择性怎么样

灵敏度很高,声音挺大的,但是选择性还是不太理想,强台干扰邻台,应该是没有调好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视频

矿坛不好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很简洁

如果能说明一下接收环境,天线的匹配

接收就一个磁棒天线,在农村地区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农村,是玩接收和发射的最理想的环境

山区农村不行。俺自驾旅行时曾在山村里试过几款商品机,FM和AM基本没信号,短波偶有一二个微弱电台,但一出山区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农村,是玩接收和发射的最理想的环境

中波,短波信号还行,就是FM信号太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山区看怎样的山区

山窝窝里四面环山肯定不行

很少有山村建在山顶上的,多数是在山坳里。俺是在山村里测试(下图是几个测试点的随手照片),还真没在山顶上试过,通常情况山顶上风太大,也没人跑山顶上去收音哈

网友(2023-07-25):
古朴古香的环境,真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