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220伏输入可以接110伏吗?

楼主(2023-04-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滴说,变压器接入低的电压只要满足频率要求那是没问题的。接入高的电压那要看具体情况,220v变压器接入440V 100hz以上的电源,只要绝缘不出问题应该是可以的,变压器的匝间耐压实验就是这样进行的。普通变压器接入高的电压后只能看造化了,从哪个线圈出问题一般滴说应该是接电源的那个!过大的激磁电流如果线圈能耐受那就可以较长时间接入了。如果那个线圈绝缘薄弱那就完了。不过有一类变压器就是做电压互感器用的,接到一倍电源上也不会坏掉,普通的嘛,老老实实地使用吧。千万别认为10伏电压杀不掉变压器,只要频率够低,500V的变压器也扛不住。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肯定可以的阿,就是次级输出电压也按比例减少了!

网友:
"
那接300伏呢?
"
不可以。

网友:
变压器只能接交流电,并且频率越高阻抗越小所以空载电流也越小,否则频率低了电压再低电流也会大变压器就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变压器初级线圈匝数来看,设计的当初是适应220V的,如果接进110V的电压,次级绕组感应出来的电压理论上是 ...

电工学专业知识,很好;

学习了,谢谢!

网友:
降压OK
升压?

安全实验

用个调压器串个电流表
马上明白楼上老师的科普

网友:
接入110,铁芯远离饱和点,没问题,接入300,就要看设计余量了。

网友:
都是明白人啊,睁着眼睛说瞎话变压器要是适应电压怎么宽那220V变压器都按110V设计得省多少铜啊 。连变器最基本的变压比都没弄明白就敢说可以接220上用,比方说原变压器是220变24V的,你接110V上看看二次电压是多少?10KV变压器接9KV看看你家的电灯好像不像原来一样亮?

网友:
岑蓉络阳老师的回复就是标准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变压器初级线圈匝数来看,设计的当初是适应220V的,如果接进110V的电压,次级绕组感应出来的电压理论上是 ...

高手,学到了。

网友:
220V的灯泡接110V上能坏吗?接到380V上呢?

网友:
都是错的!!!
事情涉及多方面条件。不约定条件的判断都是扯淡。
电压电流线径电阻磁通负载时间温度都是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