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调幅波上下边频分别谐振正负二声道矿石收音机初试验

楼主(2023-04-03):
以下来自网络

调幅波的频谱

--------------------------------------------------------------------------------

利用三角公式,可把式gs0905写成:

该式表明,调幅波包含了三种频率分量,即:角频率为ω0的载波分量,角频率为(ω0+ω)的上边频分量和角频率为(ω0- ω)的下边频分量。如果以频率ω为横坐标,幅度ua为纵坐标,则可得出单一频率正弦波调制时调幅波的频谱图,如图z0904所示。其中垂线的长度代表振幅或相对振幅。

实际的调制信号并不是单一频率的正弦信号,而是包含了从ωmin到ωmax各个频率迭加成的复杂信号,用这种信号对载波调制时,所得频谱如图z0905所示。由图可见,载波ω0的两旁不再是两个边频,而是两个边频带,每个边带包含从ωmin到ωmax的频率范围,整个调幅波所占频带宽度为2ωmax。例如:调幅广播系统中,规定每个电台所占据的频带宽度为9khz,因此。每个电台所传送的音频信号频率应在4.5khz以内。

下面是我试验的AM调幅波上下边频分别谐振正负二声道矿石收音机电路图

试验平台,R40C1中波磁环,场效应管3DQ检波,天线是谐振中波大环也可以是随意大环天线

试验当中体会,2个谐振回路必须对称,2个谐振回路各自接收调幅波的上下边频,当接收同一电台时互相有衰减,2个谐振回路可以各自独立接收不同的电台,也就是左右耳机同时收听不同电台播音,由于本人知识及元件器材和接收环境的限制,初步的试验了一下这个电路,处于好奇和异想天开的想法,欢迎矿友们一起试验探讨交流~~

补充内容 (2023-4-4 07:18):
两个回路接收同一边频时,互相衰减直至声音消失。两个回路各自接收上下边频时,互相衰减,声音减小但不消失。

补充内容 (2023-4-4 07:21):
两个回路分别接收上下边频时,电流指示减小。但此时是左右耳机都有广播的声音。比单耳机感觉声音要大。

补充内容 (2023-4-4 20:02):
两个回路接收同一边频时,互相衰减直至声音减小或消失;两个回路各自接收上下边频时,互相没有响应也不衰减,电流不变,声音大小不变。也就是说在 黑龙江新闻广播中波900KHZ电台的信号上,成功实现了AM调幅波上下边频分别谐振正负二声道矿石收音机的验

补充内容 (2023-4-7 22:01):
按照 shiuyipyuen老师的提议这个实验的名字改为  AM调幅波上下偏调分别谐振正负检波二声道矿石收音机初实验

网友A:
LC回路无法分离调幅波的上下边频, 2个谐振回路无法各自接收调幅波的上下边频, 但勇于探索的精神可嘉。

建议楼主把那本高频电子线路看完再讨论此问题

网友B:
勇于探索的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勇于探索的精神可嘉。

感谢老虎哥的关注,加分儿支持与鼓励。

网友C:
学习了。

帖子板正,既有理论又有实物。
看那堆器材还有不少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帖子板正,既有理论又有实物。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网友:
探索的精神可嘉,祝贺你!

网友D:
检波只针对调幅波的,边频分量用检波可检不出来的。
楼主可能以为调幅波的上下包络是对应上下边频,那可误会离谱了。

70年代的载波机,是用LC网络选出需要的频率成分,是用的高阶网络,特性非常陡峭。  在射频段,是没办法做这么陡峭特性的滤波器的。

网友:
在单边带领域,上下边带形成双通道是成熟的技术。而在有载波的幅度调制领域,这要求LC回路有极高的谐振Q值,以便有效地分隔两个通道。对于中波来说,千分之二的带宽选择性是必须的,但却是很难做到的。

可以尝试下双调谐回路形成的“双峰”效果,有一台S2000的话,可以很容易地检测到相对于主频两边各6~7KHz的峰值,或许对您的实验有启发。

网友:
好羡慕这么一大堆漂亮的实验器材!

网友E:
调幅波调谐电压,在LC回路两端时对称的,二极管正向半波检波输出,不会出现调幅波电压正半周大于负半周(带负载的原因),而是调幅波电压对称下降。
二极管负向半波检波输出,也不会出现调幅波电压负半周大于正半周,同样也是调幅波电压对称下降。
说白了,半波检波二极管正接或反接,对LC回路效果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的是线圈中的直流分量方向不同。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矿友们的  关注 加分 鼓励与 支持

楼主:
之前试验接收的是我们当地佳木斯台中波666KHZ电台的信号,试验结果如上;

今天又试验了我们当地佳木斯台转播 黑龙江新闻广播 中波900KHZ电台的信号,试验结果如下:

两个回路接收同一边频时,互相衰减直至声音减小或消失;两个回路各自接收上下边频时,互相没有响应也不衰减,电流不变,声音大小不变。也就是说在 黑龙江新闻广播中波900KHZ电台的信号上,成功实现了AM调幅波上下边频分别谐振正负二声道矿石收音机的验证,

直流电流表是  AC5-4检流计 4ua 1k 80mh
试验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回路无法分离调幅波的上下边频, 2个谐振回路无法各自接收调幅波的上下边频, 但勇于探索的精神可嘉。

...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如果调幅波的带宽很宽,用高Q值的  LC 回路应该可以分离上下边频的,只是个人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波只针对调幅波的,边频分量用检波可检不出来的。
楼主可能以为调幅波的上下包络是对应上下边频,那可误 ...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AM调幅波是一个复合波,包括 上边频 载频 下边频 ,这3个是不同频率的高频电流,其中载频不携带信息,上下边频携带信息,我们检波的就是上下边频携带信息,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幅波调谐电压,在LC回路两端时对称的,二极管正向半波检波输出,不会出现调幅波电压正半周大于负半周(带 ...

感谢老师的关注与支持

老师说的对,在同一个  LC  回路中是这样的。

网友F:
科学技术就是这样发展与壮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AM调幅波是一个复合波,包括 上边频 载频 下边频 ,这3个是不同频率的 ...

老师的老胶木微安表非常惹人喜爱,是±15μ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的老胶木微安表非常惹人喜爱,是±15μA的。

您是老师,我可不敢当老师,那个胶木表是AC_5检流计,正负4微安,我自己测的,AC5-3是8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科学技术就是这样发展与壮大的.....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我的这个实验只是初步的探索,还有待矿友们的验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如果调幅波的带宽很宽,用高Q值的  LC 回路应该可以分离上下边频的, ...

理论上可以分离上下边频, 但注意要解调单边带信号是需要恢复载波的, 没有载波解调出的单边带信号是听不懂的

百度    中波调幅立体声     也许有你可以参考的

试用中波立体声(AM STEREO)高频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fromuid=59464

[转帖] 中波立体声随想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7&fromuid=59464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分离上下边频, 但注意要解调单边带信号是需要恢复载波的, 没有载波解调出的单边带信号是听不 ...

己经有网友向楼主指出过

调制信号的振幅变化和产生的频率变化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振幅变化是时域里发生的,就是信号电压虽时间轴的上下大小变化,可用二极管检出

频率变化是频域里发生的,调制后产生对称于中心频率两侧的两个边带,边带频域变动

是二极管无法捡出的

但楼主仍用上下边带域来代替调幅波电压值高低,这是不同单位的东西.

两个不同谐点的矿机都是捡[调幅]讯号,而不是[边带]频变讯号

[边带讯号]是要特殊自带功率、频率检波器才能检出,这我们HAM己实验了无数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分离上下边频, 但注意要解调单边带信号是需要恢复载波的, 没有载波解调出的单边带信号是听不 ...

我可能没有表述清楚。我实验的这个线路。目的是为了用两个lc谐振回路,分别谐振于调幅波的上下边频的中心频率。而不是载波的中心频率,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半波检波的矿石收音机。获得各自半波的最大输出。跟单边带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己经有网友向楼主指出过

调制信号的振幅变化和产生的频率变化是两个不同的维度,

了解到现在的am调幅广播的带宽。有的台比较宽。就想到了实验这个电路。目的是为了验证我们的矿石收音机半波检波时是谐振在中心频率还是谐振在所对应接收的上下边频的中心频率。如果是后者,我实验的这个电路就会有效果。现在在900KHZ中波电台信号上实验验证了我的这个想法,这样我们的矿石收音机又有了一种全新的玩法。但这要基于带宽比较宽的电台信号才可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初步实验,有待矿友们验证。

楼主:
实验这个电路的灵感,来自于我的正负检波短波矿石收音机。在这台矿石收音机上。可以明显的感觉到。Am调幅波上下边频的存在与区别,当接受一个电台的时候,随着可变电容的转动,声音或者从左耳到脑袋中间再到右耳。或者从右耳再到脑袋中间再到左耳。真切的体会到了Am调幅波的上下边频是有一定距离的。联想到我们的半波检波矿石收音机。在接收电台信号时,是谐振在电台的载频频率。还是所对应的边频频率上。所以就设计了这个线路。做了一下初步的实验。而且在900千赫兹的信号上,验证了我的这个想法。当然还有待矿友们进一步的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这个电路的灵感,来自于我的正负检波短波矿石收音机。在这台矿石收音机上。可以明显的感觉到。Am调幅波 ...

想法出奇!高Q调谐做支持 应该有结果 也想享受一下带减速的调谐的左耳到右耳的 立体声 感觉 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了解到现在的am调幅广播的带宽。有的台比较宽。就想到了实验这个电路。目的是为了验证我们的矿石收音机半 ...

您这个实验是对的,应该具有可重复性。

我在一台刻度盘极之宽的商品机上,中波单个电台占宽超过20mm,然后我以极慢的速度,转动空气可变

电容的指针,从一开始的1mm,一直到末端,都是广播电台的声音,而且非常纯正音调一点也没有改变,

您一楼所论述的波型里含有多种成份.我们在HAM的单边带教学过程,也曾经用不同手段,试从FM讯号作

AM提取,或AM讯号,作FM模式提取,单边带讯号,作各种方式的提取.从来都没有过成功.否则,10;000MHZ

时标电台为了方便各界使用此信息,作AM/FM.上下边带四种讯号齐发射,

因此,我个人认为;您本贴的实验,适宜称作[偏调实验],如上面黑体字我的实验一样,不宜与边频边带扯上关系

以免他人悟会,

那是否不可能做这个边频/边带实验那么霸道? 不是的,当您的调谐回路,象Y版主说的;Q值非常高.那实验才

算数.例如;调偏1KHZ,有60DB的衰减,那这个实验就不是本贴黑体字那样的[偏调],而是正正规规的[边频],

[边带]实验了

网友H:
非常实用的实验器材,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这个实验是对的,应该具有可重复性。

我在一台刻度盘极之宽的商品机上,中波单个电台占宽超过20mm,然 ...

老师说的有道理,我受益匪浅

对于载频而言是偏调,对于边频而言是正调,不过您的这个  偏调  比较贴切,已免让别人理解误会,实际上矿石收音机载频边频都需要的,无论二极管还是场效应管检波都属于振幅检波都是要有直流信号的,否则检波会失真的,

按照老师的提议这个实验的名字改为  AM调幅波上下偏调分别谐振正负检波二声道矿石收音机初实验

网友A:
AM调幅波上下偏调只是声音变小, 不存在什么二声道, 正调时声音最大你有何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调幅波上下偏调只是声音变小, 不存在什么二声道, 正调时声音最大你有何解释?

在我的这个实验当中的体会是?Am调幅波的带宽的问题。带宽窄只能正调,声音才会大。戴宽宽只有偏调声音才会大。而且另一边频也可以利用。

初次实验是在666千赫兹的频率上。无论是分频谐振还是同频谐振,声音都会减小。究其原因,是因为带宽窄的问题。两个lc谐振回路的曲线有重叠互相衰减。只是分频谐振比同频谐振衰减小一些。

在900千赫兹的信号上,同频谐振有影响。互相衰减,声音减小或者消失。分频独立谐振没有影响。电流大小,声音大小没有改变。完全是两个独立的回路,究其原因是两个lc谐振曲线没有重叠,说明调幅波的带宽比较宽的原因。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实验的体会。还有待矿友们去验证。

所谓的两个声道是我自己起的名字。其实就是AM调幅波的上边频和下边频,所携带的相对应的信息。下一步还要实验。上下变频独立谐振的四声道的矿机线路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如买个几十元的 R820T 电视棒,用Sdr直接采样模式,软件会实现你的愿望,选择同步解调模式,成本低,接收 ...

感谢您的关注。我只对无缘的东西感兴趣,用电的东西就不玩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至少要有一些简单的理论计算,测量,严谨的实验结构。那个图也有可取之处,就是大概有一个带通滤波器的意思

没上过学呀,这有点难为我。只会业余鼓捣着玩玩儿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非常实用的实验器材,感谢分享

用LC谐振回路分离 调幅广播的上下边频是不现实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您这个实验是对的,应该具有可重复性。

我在一台刻度盘极之宽的商品机上,中波单个电台占宽超过20mm,然 ...

用LC谐振回路分离 AM调幅波上下边频是不可能实现的,  是没有意义的实验,  楼主对如何解调单边带信号尚不清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我的这个实验当中的体会是?Am调幅波的带宽的问题。带宽窄只能正调,声音才会大。戴宽宽只有偏调声音才 ...

您不必这个未解决,又去想四频通。

我提议你测量一下你用到的Q值最好的调谐回路的频率、增益曲线。然后思考一下。

这可避免违背电学原理的无谓DIY而浪费精力、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不必这个未解决,又去想四频通。

我提议你测量一下你用到的Q值最好的调谐回路的频率、增益曲线。然 ...

老师 说的非常正确。只是苦于我没有相关的测量仪器呀。目前只能用猜测和实验的办法来探索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C谐振回路分离 AM调幅波上下边频是不可能实现的,  是没有意义的实验,  楼主对如何解调单边带信号尚不 ...

我已经实验成功了,很有意义对于矿机非常非常有意义,本实验和单边带没有关系,

楼主:
有没有佳木斯的矿友,手里有频谱仪的,测一下中波666KHZ和900KHZ的带宽是多少,或者了解技术参数的矿友们提供一下相关的参数,就能搞清楚一些事情,和疑惑,在此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佳木斯的矿友,手里有频谱仪的,测一下中波666KHZ和900KHZ的带宽是多少,或者了解技术参数的矿友们提 ...

不必是必频谱仪的,找个简易中波振荡器,(自制十元左右)一个平价频率计,和一个示波器或用2AP9接万用表

这么简易的高频电压表,就可测个L/C电路的谐振曲线图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必是必频谱仪的,找个简易中波振荡器,(自制十元左右)一个平价频率计,和一个示波器或用2AP9接万用表

...

老师在无源的矿机上能测吗,昨晚用示波器测矿机LC谐振回路,示波器对矿机严重干扰,根本测不了,

网友:
还有玩收音机的

网友C:
我认真的看了一边,我存在如下疑问:

你这个电路,是检波带还带再生的。 2个3DQ,一个检波出来是波形上半部分,一个检波出来是波形下半部分。
如果你调正的话,2个再生进去的波形,抵消了。所以出现调正声音小的问题。而你调偏一点的话,未必能恰好抵消。

可不可以2个电路做成一样的,不要是对称的,然后可以加再生,不加再生试试。

我对矿石机或者再生基本没研究,只是看书本上这么写,不知说的对否。

至于600k做出来和900k做出来的效果不一样,我看还是和LC谐振电路是有关系的。从900k里面分离出来上下边带的难度大于600k。

网友:
有RF信号发生器吗?

1、先产生等幅波,调正LC谐振频率。
2、产生调幅波。RF信号发生器改变3次,载波频率试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真的看了一边,我存在如下疑问:

你这个电路,是检波带还带再生的。 2个3DQ,一个检波出来是波形上 ...

感谢您的关注和回复

首先这是无源矿机线路,不是再生电路,其次这2个LC回路是分别独立的,只是接收的极性相反,2回路可以各自独立接收不同的电台,左耳朵听A台,右耳朵t听B台,当2个回路接收同一个电台时,,在900KHZ时2个回路互不影响,各响各的,在666KHZ时互相影响衰减,

究其原因我认为是带宽的问题,900KHZ比666KHZ的带宽要宽的多。才会是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和回复

首先这是无源矿机线路,不是再生电路,其次这2个LC回路是分别独立的, ...

我今天上班路上也考虑这个问题,电路有可能是2组独立的线圈,他们如何抵消?
但我又觉着即使独立的线圈,也有影响,因为天线不是独立的。假设900k吧,你一个二极管(暂且这么说)正向,一个二极管反向,他们之间可以通过天线的线圈相互影响,因为都在天线的中心频率900k附近,相互耦合。

那么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上下边带,声音就不抵消?
我认为是相移的问题。 下边带的时候频率降低,LC谐振电路呈容性,上边带频率升高,LC谐振电路呈感性。导致被相移,无法抵消掉。  FM的鉴频就是这么个事。

但是我觉着你这个电路很有意义,用一种方法同时利用了载波的上半波,和下半波。归根结底应该不是上下边带的问题。

实际的外差收音机或者矿机,也没发现调谐到一个电台,上下偏移有2个声音比较好的位置的现象。所以说普通的调谐,还是在载波频率上。
外差机,我是有仪器测试结果的,矿机没测试过。想来也差不多。

至于900k和600k两个不同的频率,我认为他们的通带可能是 一样的,因为国家标准要求的通带,给了9k(好像是的)的通带,电台没理由不全部利用,当然也不能违规去超过。这点没有测试过,无法断定。

但我觉着频率低,应该比较容易的单独取出上下边带,600k的就比900k的容易,因为对LC谐振回路的Q值要求更低。如果载波到200k,应该更加容易。就像从立体声中取出19k一样容易。

所以这事如果能带上变频,把载波频率降低,可能更有利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上班路上也考虑这个问题,电路有可能是2组独立的线圈,他们如何抵消?
但我又觉着即使独立的线 ...

AM中波调幅广播的带宽有的达到20KHZ,我猜想900KHZ应该就是。利用2个对称独立反向的  LC  谐振回路,分离上下边频,在加以利用,也是一种全新的玩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AM中波调幅广播的带宽有的达到20KHZ,我猜想900KHZ应该就是。利用2个对称独立反向的  LC  谐振回路,分离 ...

是的,我也觉着这个方法没有问题的。

我有空也自己测试下看看,不过最近事多,折腾不过来了。要延后一段时间了。

楼主:
如果偏调原理成立,我们的外接天线的半波检波矿石收音机。在接收频带比较宽的电台时,和本文的电路相比,能量只利用了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