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3-04-03):
一台凌骏M-9370功放主板上的

是组合三极管?

是组合三极管?

网友:
双胞胎。孪生兄弟,凑不够字还还不出来。

网友A:
SANYO 2SC3067
NPN Epitaxial Planar Silicon Transistor DIFFERENTIAL AMP APPLICATIONS

· Excellent in thermal equilibrium and suited for use in first-stage differential amp.
· Low noise.
· Matched pair capability.

网友:
孖生管,这种造型,国内量不多,应该不会造假了吧

网友B:
这种孪生管,被炒到很高的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YO 2SC3067
NPN Epitaxial Planar Silicon Transistor DIFFERENTIAL AMP APPLICATIONS

谢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孪生管,被炒到很高的价了。

eBay上有号称东芝产的,4美金一只

网友:
这种晶体管,现在很少见了,很贵的。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管子,少有!

网友:
孪生管见过金封的,塑封的第一次见。

网友:
另一个是:2SA1240

网友:
SANYO 2SC3067 NPN外延平面硅晶体管 差动放大器应用 ·热平衡性能优异,适用于第一级差动放大器。· 低噪声。· 配对能力

网友:
第一次见长这样子的孪生管,像只小螃蟹。

网友:
孪生管,使用类似集成电路的工艺生产的,通过工艺保证了两个管子的参数一致性,相当于已配对好的对管。

网友:
差分对管,抵抗温飘

网友:
对管,看标号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