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桌虎钳、焊管机、直流电机、开关电源

楼主(2023-04-04):
图示
图示
山东
1.一个充电器,空载测试输出约43V,具体哪里用的不知,38元包快非偏远。                                                                                                                                                                                  2.一个桌虎钳,口宽度5.5厘米,净重3.2公斤,比较粗壮,80元包快非偏远。                                                                                                                                                                                  3.一个焊管机,净重15斤,老货,全铜线。指示灯泡少一个,另外一个灯泡坏了。通电空载测试输出端电压约7V左右,两档,具体没有实际测试,800元包快非偏远。                                                                                                                                                                                                             4,一个电机,工程控制电机,外观差,是好的,运转正常。直径8厘米,外壳高8厘米多,36元包快非偏远。                                                                                                                                                                          5.一个开关电源,电压调节范围大,是好的,28元包快非偏远。                                                                                                                                6.一个小妞充电器,是坏的,通电无反应,28元包快非偏远。

网友:
焊管机 要800 元 ?   帮顶

网友A:
焊管机看看里面?

网友B:
1应该是个电批的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管机看看里面?

你好,里面就是粗老笨壮的大线包,没有其他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应该是个电批的充电器吧。。

36V铅酸蓄电池电动车用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焊管机看看里面?

里面就是个大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就是个大变压器。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