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制的SC3610D中波频率显示器,用耳朵辨识,能稳准狠滴把自制超外差鸡子

楼主(2023-04-04):
用自制的SC3610D中波频率显示器,用耳朵辨识,能稳准狠滴把自制超外差鸡子,统调到最佳状态!

前年自制的一台插件版7管子全锗管超外差收音鸡子的选台,极其不便!收听外地的弱台,无法准确知道是哪个频点的电台,于是,给鸡子外挂了一个自制的中波显示器,在折腾过程中,得出了用自制的中波显示器,完全彻底的可以把超外差鸡子中频滤波器调准的结论!

一,粗调(中波段覆盖)

1.把双联拧到低端频率处的540Khz中央一台,拧动本振磁帽子,声音最响处。
2.把双联拧到1593Khz中央台处,拧动双联的本振谐振电容,达到最响处。

二,中频滤波器所谓455Khz的对准星!

1.先把频点锁定在本地强台,我用上海的990Khz

先拧动第三个中周(此中周是调整455Khz最大增益的!),达到声音最响处,再拧动第二中周和和第一中周,使声音最响处。
这步骤的调试,能以最快捷的速度,使中频谐振点达到455Khz处!

2.找一个外地的中等信号强度的台(南京的AM858Khz,周边没有其他台,容易听清858上下5K的响度变化),先把频率锁定在858,接着从最后一个中周朝前调,声音达到最响处,用了5分钟的功夫!
判断调整的依据是:585Khz,双联上下偏离5K,声音都减小了!这舅是455Kzh已调整的标志!

三,细调

1.把频率锁定在外地弱台(用SONY SW-55作为场强标准,信号不起表),我用常州的弱台,AM1116Khz,还是从最后一个中周朝前调,微调各个中周,使声音最响!同时上下偏离5Khz,播音声会减小.如此这番折腾后,中频455已完美调整了!

2.中频调准后再来一次中波段的频率覆盖调整,把低端双联最低处锁定在520Khz(微调本振磁帽),高端锁定在1620Khz!(微调双联本振电容)

3.把频点对准上海的1422Khz,调双联的天线连电容,声音最响处!接着把频点对准低端的558Khz处,移动磁棒子天线,把声音锁定在最响处!

至此,借助SC3610D自制收音鸡子的统调完美收工!

如此一番瓶耳朵折腾,是不是中频段滤波频率真的在

455Khz处了?

我用网友player提供的DDS扫频仪电路图和匹诺曹网友的画的PCB板子,自制了一个DDS扫频,用示波器做了一番检验,检验效果见图!

耳朵调试的波形非常优秀完美!

用示波器把波形做了美化后(把波形朝右侧移动了一点点,达到示波器的图形完美),打开收音机再次收听AM858南京台,收音变轻了!AM858Khz的频点在850处才达到最响!

为什么会示波器的波形最为完美,而实际收听却明显变差了?估计是扫频仪、收音机的扫频接入点、示波器的连接线的分布电容等因素,造成了误差!

得出结论!:

扫频仪和示波器是看波形的辅助仪器,只是参考参数而已!

真正的达标与否,还是!:

瓶耳朵的听感说话!

如此结论正确与否,请网友们批评指正!

再次感谢PLAYER匹诺曹网友!

楼主:
无法上图了!

网友:
可以上传呀

楼主:
我的图形小于700K,上不去啊!

楼主:
再上传一次

耳朵+SC3610D调试后,示波器给出的波形

耳朵+SC3610D调试后,示波器给出的波形

用示波器矫正后的完美波形

用示波器矫正后的完美波形

方波频标图,初步学会了示波器使用了用

方波频标图,初步学会了示波器使用了用

扫频现场图

扫频现场图

改用18650+3.3v新盘稳压供电

改用18650+3.3v新盘稳压供电

外挂屏显器

外挂屏显器

楼主:
非常感谢匹诺曹提供的扫频仪PCB板子的制作文件和制作过程中的悉心指导!

网友A:
恭喜,法子没问题的。

下一步看看咋调双峰,集中滤波(也就是多个双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法子没问题的。

下一步看看咋调双峰,集中滤波(也就是多个双峰)。

感觉波形的调试,我还没有真的学会,滤波的带宽,无法再调窄了,这样对于大信号旁的小信号的压制的难题,无法顺利解决。是不是双耦合中频滤波的耦合电容值取大了?我用的6.8P的电容。

网友:
是不是我看错了?从频标看,谐振在467kh了,不是455kh。需重新调整波形位置。

网友B:
要不然就是频标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波形的调试,我还没有真的学会,滤波的带宽,无法再调窄了,这样对于大信号旁的小信号的压制的难题, ...

你看看那个谐振电容多大的。有个大概的比率,差不多是1-2%是松耦合,3-5就能出双峰了。

不过这个电容太小不好把握:

1、可以把谐振电容弄成2个串联,譬如谐振电容是 150,那么就2个300的串联,中间用小电容耦合(容量翻倍)。

2、线圈做个抽头,从抽头处接出,进行电容耦合。抽头在中间,电容量也翻倍。

3、还是调电感耦合的好,电容耦合有时候高低端不均匀,电容在中周外还容易收到干扰。FM,10.7的中频尤其明显。 总体不如电感来的正。
可以考虑调线圈距离,或者次级从初级处过1-2匝,甚至更多些。

网友:
我是尽量把通带拓宽,你为何要弄窄呢?

窄了声音不好听,调谐也麻烦。宽点声音好听多了。你可以试试调到20k甚至更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然就是频标有问题。

这个扫频仪的频标对应点,在用455K扫频时和用465K扫频时的位置,会不会自动对应上,方波频标的接法是外触发的,这玩意我不是很懂。请网友给个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那个谐振电容多大的。有个大概的比率,差不多是1-2%是松耦合,3-5就能出双峰了。

不过这个电容 ...

谢谢指导!

网友B:
我也等各位指导呢。   估计是我看错了。   看帖子好像扫频仪在模式0就是对的。我的还没有装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等各位指导呢。   估计是我看错了。   看帖子好像扫频仪在模式0就是对的。我的还没有装好呢。

模式0:锯齿波台阶点亮了!图形会显示每隔5K的亮点。

楼主:
PALYER先生设计的DDS扫频仪,非常精准和好用!无需买函数波形输出的设备了!关键点是扫频输入点,有点讲究的!
同时必须把本振关了!

网友C:
如果再加个毫伏表配合调整就更直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再加个毫伏表配合调整就更直观了。

说到点子上了!毫伏表直观,比耳朵精准!
用广播信号,标准的调制波信号+耳朵和屏显,基本可以完成鸡子调试了!

网友C:
数字万用表简易场强计探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匹诺曹提供的扫频仪PCB板子的制作文件和制作过程中的悉心指导!

你方波频标设置的是455KHZ的话,中频应该是457KHZ,如是465KHZ的话,中频应该是467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万用表简易场强计探头:

我用SONY SW-55的场强显示,作为信号的场强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方波频标设置的是455KHZ的话,中频应该是457KHZ,如是465KHZ的话,中频应该是467KHZ.

谢谢指导!这个DDS设备,全靠你画的PCB板子的文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这个DDS设备,全靠你画的PCB板子的文件了!

这完全是PALYER先生的功劳,大家应该感谢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完全是PALYER先生的功劳,大家应该感谢他。

PLAYER先生设计的DDS扫频仪,电路设计得简洁+高效

特别是ardunio的代码,写得十分完美!

必须感谢PLAYER先生!

买一个函数波形+扫频设备,60M的起码要3千个大洋了!

楼主:
感谢老虎哥01的鼓励!

网友:
就是个频率计怎么搞的这么复杂?简化一下,白菜一下。

网友:
楼主居住地在哪,怎么上海南京台都能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这个DDS设备,全靠你画的PCB板子的文件了!

尽快买个壳子给扫频仪安个窝吧

网友:
你说的统调方法就不对了,后面老是出现858千赫,没有这样的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