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T241收音机故障

楼主(2023-04-04):
求助:海燕T241收音机三个短波中,短波三灵敏度很低,只能收到同一个信号的台,其他的收不到。怎么解决。

网友A:
短波三频率范围是多少?在这个频段内其它收音机收台多吗?

楼主:
具体频率范围是多少没有太注意,从声音的清晰度来看,好像是收到本地调频电台转播的中央电台(央广之声),只有这一个台,而且必须要将音量开至最大才能听到。

楼主:
度盘上是14---22兆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三频率范围是多少?在这个频段内其它收音机收台多吗?

具体频率范围是多少没有太注意,从声音的清晰度来看,好像是收到本地调频电台转播的中央电台(央广之声),只有这一个台,而且必须要将音量开至最大才能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三频率范围是多少?在这个频段内其它收音机收台多吗?

度盘上是14---22兆赫

网友:
引用 楼主:
度盘上是14---22兆赫

就目前的时间段,我这里14M到22M收台相对少。

网友:
重点查短波3的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是否受潮、断线,以及周边电容;波段开关K2触点。

网友:
测量一下按键开关通断情况吧!

网友:
在变频管发射极电阻上面,并联个2--3K电阻,提一下电流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主们的指导,但还存在另一个现象,就是整机关掉电源后还有响声,持续2-3秒后才消失,这是咋回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们的指导,但还存在另一个现象,就是整机关掉电源后还有响声,持续2-3秒后才消失,这是咋回事呀?

这个正常,证明大电容性能还不错。

楼主:
短波3只可收到一个强信号的电台信号,而且还要将音量开大点才可听到,不像短波1和2,用不着开多大就能收到多个电台。

网友:
收听短波有时间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度盘上是14---22兆赫

这个频率应该能收到挺多的广播电台的.....

楼主:
用同样型号(T241)在同一时段,同一波段,另一台收台效果明显好些,收台多,音质较好,而且音量不需开的很大。估计需要把音量开至最大才收到一个台的那台灵敏度有问题,就是不知怎样查找和解决故障。

楼主:
在同一时段,用另一台同型号的试了的,另一台的短波3效果就是收台多。所以我自认为之前那台的短波3灵敏度就是较差。周边的两个电容200pf的也是换过的,具体啥原因还是没有找到。

楼主:
谢谢指导!请问图上哪一只变频管呀?

楼主:
为什么其他两个短波收台又正常呢?图中BG1---BG4,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变频管,电路基础差劲,所以只有问问大师们了,莫见怪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请问图上哪一只变频管呀?

BG1变频,BG2-3中放1,BG3中放2。
修理基本原则:先直后交。先测试直流工作状态,后再查交流信号。
修理需备相应工具和必备理论和实作技能。
多波段收音机修理难度大,某一波段故障,检查振荡状态为关键。

楼主:
那就先换掉BG1试试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先换掉BG1试试看吧。谢谢!

虽然,高频率的波段与三极管的截止频率有关,截止频率低的三极管不能工作在高频率的波段,但截止频率得用专门的仪器测。建议还是测一下相应的工作状态,判断是否起振,找到故障的真正原因,这样才能快速地修理好机器。

楼主:
多谢楼主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