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双向可控硅需要负电压吗?

楼主(2023-04-04):
如题

图片稍后上传

网友A:
双向的脾气好,啥都行
您可是vip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的脾气好,啥都行
您可是vip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一直以为需要触发光耦 触发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B:
电机的位置画错了。单片机触发双向可控硅,要把VCC接到T1上,然后给门极发-5V电压触发可控硅,这样子是用2、3象限触发,避免了非常难以触发的第4象限。

网友C:
貌似没有发现使用负电压的地方呀,这个电路只不过交流和直流的公共点在WT8101的正极而已。

这个电路也是:

加光耦后可以改变
带遥控调速风扇电路(PIC16C54   EM78P156   MOC3020  ).gif

楼主:
是不是二极管换个方向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有发现使用负电压的地方呀,这个电路只不过交流和直流的公共点在WT8101的正极而已。

这个电路也是 ...

你这个图就很清楚了,跟我上面发的象限图能对得上。可控硅T1接单片机VDD,那么单片机输出低电平,G相对于T1是-5V,触发。

网友:
这张图跟2楼一样,也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光耦的话这样接

你是来搞笑的吗?TLP521耐压几何?能放到这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来搞笑的吗?TLP521耐压几何?能放到这个位置?

示范下电路,光耦型号没查证...

楼主: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这次改的理论上是可用的,符合二三象限触发,至少逻辑上正确,但是光耦是没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次改的理论上是可用的,符合二三象限触发,至少逻辑上正确,但是光耦是没必要的。

光耦只是防止晶闸管坏了炸MCU,毕竟ESP8266还是挺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位置画错了。单片机触发双向可控硅,要把VCC接到T1上,然后给门极发-5V电压触发可控硅,这样子是用2 ...

我用指针表检测双向可控硅的好坏,是采用第1、第4象限的触发,方便操作,而且容易记住。

谢谢你这里的讲解。我才留意到实际电路多是采用你介绍的接法、及其对应的触发象限。

网友:
驱动双向可控硅,只能采用三个象限驱动比较合理,如果是直流驱动,那么只有两个象限了,具体采用哪个象限驱动双向可控硅,要看单片机输出结构,如果是开漏或者开路集电极输出,只能采用拉电流的方式,因此大部分的风扇电路,都是将双向可控硅的T1接电源正极,采用拉电流方式。当改用光耦驱动时,一般用隔离可控硅光耦,使用直流可控硅就没有意义了,多数采用灌电流的方式,可以参考使用双向可控硅的风扇调速电路
给个成品光耦隔离驱动电路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只是防止晶闸管坏了炸MCU,毕竟ESP8266还是挺贵的

你首贴给出的电路人家就不担心

用于可控硅触发有专用光耦,比如 TLP525,MS 里没有 525 我随便用了个 521 画给你看(如何连接)

你把 521 换成 525 就行,这个是专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一般的双向可控硅为了提高耐压,门极对T1的电阻很小的,直流光耦的传输系数大概是50%,你这个电路可能驱动电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双向可控硅为了提高耐压,门极对T1的电阻很小的,直流光耦的传输系数大概是50%,你这个电路可能驱 ...

原来如此

网友:
可控硅的事我不太懂,这是电风扇吗,单相4线没有电容,什么电机?罩极电机带抽头调速?如果是做产品,可以考虑用可控硅调压调速或者按交流电周期间歇供电调速,那样可以省去电机的调速绕组,并且可控硅只需要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耦只是防止晶闸管坏了炸MCU,毕竟ESP8266还是挺贵的

用磁环变压器代替光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用指针表检测双向可控硅的好坏,是采用第1、第4象限的触发,方便操作,而且容易记住。

谢谢你这里的 ...

看gate trigger current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gate trigger current这个参数。

我之前没认真查这个参数,不知道第4象限跟其他象限的触发灵敏度差这么多。

前段时间,修一台调光台灯,测其双向可控硅,用指针表x1档测,正反方向都正常,用x10测,反方向(第3象限)不能触发。还以为坏了,换了一只上去,换之前用x1、x10测都正常触发。换管后,当时也没修好。

后来又遇到另一台厨房电器,测里面的可控硅,也是上面那只“坏管”的表现。但试机表明,这可控硅能正常工作。

至此,我留意到了这里触发灵敏度的问题。而我用的指针表,x1档能灌出100mA电流,x10档是10mA多一点。刚才看你贴的图,10mA刚好是处于图中器件的第3象限触发电流临界区

ps:更正一下,上帖说的我用指针表检测,应该是第1、第3象限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