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共集直接耦合放大电路

楼主(2023-04-04):
下图做TA7642功放,音量小,是这个电路不适合推动0.5W扬声器吗?

网友:
0.5W扬声器 音量会大吗?

网友:
现在都不缺三极管,推喇叭至少做成三管功放或者四管功放。

网友:
声音小的原因是放大量不足,经过两级放大之后音频仍然不够推动喇叭,7642喇叭收音机要三级放大。推动喇叭的甲类功放,集电极电流128mA是完全够用的,在放大量足够的情况下,这么大的电流虽然不失真输出功率较大但是太费电,使用这类甲类功放的收音机,末级功放管集电极电流一般在50~80mA,可以兼顾音量和耗电量。
        这是一种三级放大甲类功放,其中左边一级是阻容耦合放大,第二级与第三级直接耦合,电位器既用来调节音量也同时调节第三级的集电极电流,音量越大第三级集电极电流也越大,因此这是“滑动甲类功放”。
        电路调试:一、调整图中330Ω电阻,使音量最大状态总电流在70mA左右,这时功放管集电极电流在65mA左右,音量全部关闭状态下功放管集电极电流较小,不用调整;二、调整图中30k电阻,使第一级三极管集电极电位在1.1~1.3mA之间;三、调整图中5k电阻使强信号节目在大、中、小音量状态下均没有明显的失真,而且让尽量让音量大一些;四、调整图中220n(0.22μF电容)可以改变频率响应下限(图中0.22μF@5kΩ,下限频率在150Ω左右)。
        制作注意事项:一、推动管和功率管须使用相同型号、相同批次的三极管,这样两只三极管发射结导通电压相同,最小音量状态功率管集电极电流在既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二、TO-92封装的三极管散热不良,如果功放级集电极电流设置得较大,建议选用带散热片封装的三极管,比如D669等,否则建议把最大总电流设置在50mA以内;三、第一级放大的放大量不受电位器控制,设置其放大量合适是兼顾音量和失真的前提,如果单纯调整或短路图中5k电阻音量仍不足,可以适当减小图中2k电阻值;四、电位器选用10k,可兼顾功放级最大电流和推动级电流,电位器阻值不宜改变。

楼主:
第一级CE 0.24v,第二级0.98v

楼主:
这两个管好像个复合管,第一级集电极电阻去掉影响不大

楼主:
共射放大输出电阻是680欧并联rbe2加(1+b)x8,是这么求吗?

网友:
相互影响工作点,很难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