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TA7640AP调频调幅收音机问题

楼主(2023-04-04):
如题所问,请教各位师傅,得到一台由ta7378 p和ta7640 ap的调频调幅中短波收音机,收不到电台,怎样修剪这种收音机?各脚电压值正常是多少?

网友:
从捷配网下载的。

楼主:
谢谢给出这些资料!

楼主:
集成电路管脚电压正常是多少?电压不正常是不是集成块坏了?怎样判断?

网友A:
TA7640引脚电压不正常,外围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尤其是瓷片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很大,
TA7640自身损坏的,我也遇到过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7640引脚电压不正常,外围电容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尤其是瓷片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很大,
TA7640自身损坏的 ...

谢谢!是不是集成块坏了就一定是管脚电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