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xChariot哪个参数才是查丢包率?

楼主(2023-04-04):
(图片)

楼主:
lost data是灰色不可用。

网友A:
你研究网络做甚呢?

好多年没用了,自从用了iperf3.
貌似你要加载相应的测试脚本吧,记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研究网络做甚呢?

好多年没用了,自从用了iperf3.

iperf38类线直通也有零星丢包情况,我感觉iperf3也不是很完美。

网友:
丢包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1、如果你打UDP流量的话,就是iperf3不管硬件是否吃得消,疯狂的向网卡里丢数据(ix也是,你看曲线就知道了,凹下去的就是丢掉的)。
一个环节就是CPU向网卡里塞数据过程会丢(暂时这么说吧),表现就是网卡缓冲区溢出。另一个环节就是对方的网卡吃不消,自然也是丢。因此UDP流量就是丢包,因此打UDP能看到网卡的最高吞吐量。

2、TCP就是依靠丢包的机制来调速的。不停的尝试加快发送速度,直到发生丢包,然后再按照算法降速。所以说TCP丢包也是正常。打TCP能看到在少量丢包前提下的网络最大速率。

网络丢包不算奇怪是个常态。你要不丢包可以,你流量打小点。

杠精可能会说ping为什么不丢,因为开1000个ping也赶不上iperf3打的那个流量。

楼主:
上面截图是用tcp测的

楼主:
udp的话等有回复或超时再发第二个包,多个线程并发。